[外设] 施耐德37~15kW变频器维修,附电源部分电路图

楼主(2020-08-27):
变频器IGBT模块正常的情况下,电源部分坏的故障率最高,变频器这种工业电器电路图网上几乎没有,根据多次维修经验,根据实物绘出电源部分电路图分享出来方便大家查找检修。

IGBT模块及电容组

电路板正面

电源修复后,电路板反面电压值已标注,外接+580V,电容中点300V,试机时所测。

37kW变频器主板

网友:
修过一个1.2kw 的变频器,也是电源问题,电源是3842的电路,就是给3842供电的一个二极管坏了,换上一个M7搞定

网友:
电源部分的故障还好修,

网友:
是施耐德什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