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入手大有5279

楼主(2020-08-27):
到手发现主轴和5289的不是兼容的,差点吐血了,还以为能替换呢,然后大焊角磨机直接把插槽打磨下,就能上大有电池了,哈哈哈

楼主:
图怎么多了一倍?怎么会这样子

网友A:
我擦高档货啊 4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高档货啊 4个档位

那是5289,5279是12V的

网友B:
槽切得跟那啥啃过似的,要是我下不了这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切得跟那啥啃过似的,要是我下不了这手

这个地方在电池上有个凸点,是用来识别电池容量大小的,手上的旋转锉断的就一个铣刀了,凑合着能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在电池上有个凸点,是用来识别电池容量大小的,手上的旋转锉断的就一个铣刀了,凑合着能装上去就 ...

我看着有点肉疼

楼主:
70块的角磨机,有啥好心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