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西门子冰箱 管路生锈

楼主(2020-08-27):
前几天在并夕夕买了一台西门子冰箱,274升,混冷带零度保鲜。颜值和容积都比较满意。
听说现在冰箱都在用铝管或邦迪管(铁管),打开一看,不出所料,铁管无疑。过分的是焊接处竟然生锈了。
请问这样算是正常现象吗,生锈处有什么补救方法,谢谢!

上图:

网友:
把铁锈用1000目的砂纸打磨干净刷环保防锈漆。

网友:
西门子的冰箱真只是卖牌子的
感觉像是仓储不当吧,湿气太大给腐蚀了
打磨打磨上漆继续用

有条件扒了盘上铜管

网友:
用沙纸磨掉锈迹,用指夹油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跟并夕夕没关系,京东家电买的一样也是质量。

刷漆只能刷你看得见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呢?

网友:
淘宝上有个叫中意的说是铜管。

网友:
我家就是西门子的,真不好用

网友:
和我家的很像,只是我家的有个显示屏。 以前西门子和博世合资时, 质量还可以,后来和博世拆股后, 就沦为贴牌了。
我家冰箱问题是冰堵, 中间那箱经常堵,要清除。 不胜其烦。 其他还可以。

网友:
松下应该不错吧,铝管好像,目前用了近十年还可以

网友:
十年前的就已经开始用铁管了,建议打磨一下,买罐镀锌喷剂喷上后再喷或涂油漆。

网友:
我07年买的就是铁管了,自己刷点漆吧,别指望这些奸商了.

网友:
所有冰箱洗衣机都是大合肥产的

网友(2021-07-14):
有条件换铜管,无条件用800~1000目砂纸除锈,喷MD40,清洁 干燥后 涂保护防锈漆

网友:
好像不是生锈,应该是焊料没有清理……

网友:
这个接口还不是最关键的,后背里面那个接口才要“命”

网友:
打磨掉锈迹,涂上防锈油/防锈漆

网友:
直接黄油涂上,胶布包好。
下次不买这品牌的吧!

网友:
不用管,里面肯定比这个地方先烂。

网友(2021-10-17):
这种直冷式的冰箱外管锈蚀到不可怕,就怕冷藏室内联蒸发器到压缩机用铁管,时间长了保温层含水量逐渐增加会导致铁管不停的腐蚀,从而烂穿内漏,这个时间通常得3-5年,这是冰箱厂促销的利器

网友:
盼着吧,再过几年用上塑料管就不怕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