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前几天从某宝买了个二手Tplink TL-886N 电源规格是9V 0.6A 卖家给的是12V 0.5A的电源适配器 这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的,我的还用15V的电源一直没断电过

网友B:
没问题,5伏12伏都能用,我都用过。
路由器里面自带DC-DC。
工作电压是5伏的,不可以用别的代替,里面用的是线性稳压电源,无散热片,电压过高会使压降太大而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还用15V的电源一直没断电过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5伏12伏都能用,我都用过。
路由器里面自带DC-DC。
工作电压是5伏的,不可以用别的代替,里面用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
5V接12V可不保准,不是所有路由都能跨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