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2246en上JS29F64G08JCND1的固件是?sf2281呢?

楼主(2020-08-27):
闲置好久的2个JS29F64G08JCND1,34nm的,原来902板子的usb2.0不认,只认usb3.0,也觉得好颗粒上个固态做才是好归宿。

查了下2246en支持,但找了好些个公开固件都没有,希望有的朋友给个链接或给个指引。坛子里相关资料很少。如果上2246xt也可以。

也查了sf2000的3,5,6几个版本固件,都不支持,挺可惜的。

网友A:
我也尝试过,以失败告终。
我拿到的这个颗粒都做U盘了。

做固态,倒是可以尝试下SM2244LT,2244G,这些老主控肯定支持,不过,老主控的速度……你懂的

网友B:
2个?单片8G,双贴16G 你打算做个启动盘装个win7?
太小了还是老老实实贴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尝试过,以失败告终。
我拿到的这个颗粒都做U盘了。

昨晚贴好2281才发现没固件,,放弃了,以后装回902e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单片8G,双贴16G 你打算做个启动盘装个win7?
太小了还是老老实实贴u盘吧.. ...

原来想法是贴16G当二级缓存使用,以后凑凑搞到64G装个系统凑合。。既然好点的主控都没固件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