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划船真累,做个辅助动力桨

楼主(2020-08-27):
最近天气热,出去游泳顺便划个船,太累

今天不锈钢管收到货啦做个动力支架

为啦做这玩意买啦个氩弧焊机
第一步切钢管

焊个简易支架

固定船上和固定电机支架

来张合照

螺旋桨和电机还有固定支架

我买的是无刷无霍尔的电机标称功率300瓦我觉得没有

必须绝缘处理下,我是用的来绝缘寖泡几次
必须绝缘处理下我是用的

控制器我咸鱼淘的二手的48V 改欠压的分压电阻就可以18V能用

电池以前做的 2个三串30AH 也可以串联成24V

这是组装好的成品

胶水干啦 大概就这个样子 ,脏啦点 别介意哈,当时下水没洗就收包里发霉啦

快靠岸啦

网友A:
电机直接放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直接放水里?

是的转子是漆包线,无霍尔电机,转子我又重新寖泡啦3次绝缘漆

网友:
厉害了,不明觉厉,加分支持

网友B:
电机杆太细了,下水恐怕就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杆太细了,下水恐怕就折了。

不锈钢管里面加了一根钢的丝杆,下水几次啦,载过3个成人(400斤左右)以前做的铁杆的有点弯曲生锈所以换成不锈钢的,速度起步很慢,上来后比划船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转子是漆包线,无霍尔电机,转子我又重新寖泡啦3次绝缘漆

无刷电机转子怎么会有线圈,你说的是定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转子怎么会有线圈,你说的是定子吧

是的是定子,有时候脑子一抽一抽的

网友D:
居然可以这样的, 将无刷电机放绝缘漆里面了后就可以放水里用了啊!

网友E:
船呢?我们要看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呢?我们要看船

这次的还没下水,以前用的贴支架的生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呢?我们要看船

快上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可以这样的, 将无刷电机放绝缘漆里面了后就可以放水里用了啊!

是的,因为定子是不动的也没有无刷电机摩擦,没有霍尔元件,是要不是导电元件直接接触水基本没问题就是容易生锈,不过轴承我换啦不锈钢的

网友:
把这当风扇用会怎么样?

网友:
城里人真会玩!

网友F:
电机都用上水冷了,把电压电流给它加上去吧,让他知道数码之家大师的险恶

网友E:
城会玩,话说电池连续供电,能走多长时间?

网友:
城里人真会玩!怎么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都用上水冷了,把电压电流给它加上去吧,让他知道数码之家大师的险恶 ...

有点想法,上14串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城会玩,话说电池连续供电,能走多长时间?

可以算出来电池24V 最大功率17A 30AH电池组24*30/24*17大概可以跑1个多小时这是最大功率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