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制灯珠检测仪

楼主(2020-08-27):
家里led灯泡老是坏,用万用表测有时无法判断好坏,有的灯珠电压比较高,还得借助可调电源才行有点麻烦,故做一灯珠检测仪。

附上电路图

楼主:
小变压器拆掉次级,重新用0.13的线绕满

楼主:
一次上图,短路电流20ma

楼主:
不会一张图一条说明的那样发帖,所以一次发了,三极管13005没有,我用两个13003中功率管并联使用的,R1改变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大小,想要自制的自己计算变压器输出电压,以及改变r1阻值,测量时灯珠正负不要接反,可能会烧毁灯珠,我的变压器电压比较低镇流后约190v,r1取值110k

网友:
楼主是用暗盒做的,我是用明盒做的

楼主:
做这盒子不好找

网友(2022-05-28):
相同电路制作的LED测试仪,增加了输出端指示灯电路,兼做放电,断电指示灯熄灭后可安全触摸输出端,使用中被输出端电了一次,整个人瞬间清醒又利用手中变压器做了一个1:1小功率220v隔离变压器,隔离+放电,这回用着踏实了

注:工作中开关管发热较大,必须安装散热片,不可长时间工作,电路本身非隔离电源,单独使用要注意安全,不可触摸输出端!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