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只伊拉克成色的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20-08-27):
出去遛弯,看见一只压力表,拆开看看构造。
今天的主角——电接点压力表。

换个角度。

红色的按钮可以旋转,压下去旋转可以设定压力值(压力达到设定值,触点接通。高、低都可设)。

自然状态。

压下状态。旋转的时候可以带动设定值的指示针转动。

还有铅封。

底部。螺丝都已生锈

侧面螺丝已锈死,只能暴力拆开。

拆开了。

盖子,上面只有一个红色调整钮。

压力表心脏部分。

拆掉电接点。

电接点部分。这两个指针是指示设定值的。触点容量10VA。

侧面。由于电流都是通过游丝的,一般触点电流都不大。

压力表芯的背面。

换个角度。

再拆。其实压力表很简单,一个截面是方形圆角的铜管弯成半圆(学名叫波登管),当里面气体的压力变化时,引起波登管弯度的变化,再由传动机构传给指针做出指示。
贴一张度娘讲解压力表的示意图。

表盘。

这类压力表的内部构造都差不多,拆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谢谢围观!

网友:
的确没看到什么

网友:
好像是压缩机上用的,结构上像是C形管胎压计,多了一个开关组件。

网友:
游丝儿求赠送~

网友A:
仓库里很多报废的压力表,没啥利用价值

网友:
这么的成色的

网友(2020-10-31):
引用 网友A:
仓库里很多报废的压力表,没啥利用价值

有没有不锈钢壳的坏压力表,如果有,能卖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