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ATX电源更换固态电容发现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0-08-27):
电源是小型化的电源,一直很喜欢,近日打理时发现电感和电容发热比较大,有一路轻微烫手,遂打算将输出的电解电容改为固态电容,先改了发热最厉害的12V,和5V,改完迫不及待上机,如果效果好就全部换掉,没想到产生了兼容性问题,一块主板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有一块主板是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后再开机,也会像第一块主板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必须拔电源等几秒种再开机OK,关机二次启动就不行,难道esr小了影响时序了?

自己先提下今天的思路:
查阅ATX时序,其中有一条:
12V或者5V的输出电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大于等于3.3V的电平,包括启动过程中和正常工作状态.从12V,5V到达最小规定电压和3.3V到达最小规定电压的时间间隔必须小于20mS.
是不是我仅换了12V和5V的电容,上升途中先给电容充电,导致12V和5V实际输出时间会晚于改造前的时间,至少比3.3V输出慢了一丢丢,那我今天再把3.3V的也改固态电容上去。
PS:改完固态的效果是不错的,电感和电容发热量确实比以前低了

网友:
我的DELL电脑换了一块1066显卡,原电源不带6P口,网上买了一个360W的DELL带6P口的电源,用来起倒是没啥问题,但时不时的会出现关机后无法开机的问题,有时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开机就好了,后来发现只要主板上的灯灭了就开不了机,这时把主板电源插头(主板是8P口)拔下来再插上,99%灯就亮了,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后来把电源拆下来看看,以为是有电容鼓了,结果拆下一看,发现这个电源竟然是一个24P的通过转换插头又加了一个小电源板改的,然后发现转换插头那有根地线松了,仔细插好后,好长时间(2个月以上)没再出上面的问题,但上个周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说的问题解决以后告诉一下,我也顺着思路看看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电容的容量太小了吧?原来的是多大的?

网友:
换下的电容有啥问题?电源容量够吗?

网友:
容量太小,没法做到输出冗余。

网友:
同款小电源

网友:
没说电容容量就是耍流氓

网友:
16V470....这容量能干嘛....
找个16V1000uf的电解不比这强么...一个不够就并联两个 反正引脚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