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类似博世GSR 18V-60 FCc的能上偏心批头夹头的电动螺丝刀还有那些?

楼主(2020-08-27):
这一类,还有那些选择。

网友A:
博世12V的也有 这种 带转换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12V的也有 这种 带转换套件

这个也知道,还有没有可供选择的选项研究下。

网友:
有个叫汤峰的4合1里面有这玩意 贵一点的有麦太保

网友:
米沃奇,费斯托,麦太保,HILTI 都有

网友:
60FC装电锤比偏心好玩

网友B:
像博世那个使用场景,弄个长批头不是全都解决了吗?或者弄个延长杆。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这些东西感觉都是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知道,还有没有可供选择的选项研究下。

此类可换夹头的锂电工具有很多:泛音ASCM18Q、ASCM14S、ASCM12Q,米沃2505,喜利得SFE-2-A12,费斯托、麦太保、AEG、RIDGID、博世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博世那个使用场景,弄个长批头不是全都解决了吗?或者弄个延长杆。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博世那个使用场景,弄个长批头不是全都解决了吗?或者弄个延长杆。

这个偏心头还是很实用的,特别是边角地方,加长批头替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博世那个使用场景,弄个长批头不是全都解决了吗?或者弄个延长杆。

电钻头部半径大于螺孔到阴角的距离时,就没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头部半径大于螺孔到阴角的距离时,就没得法。

这种么,松下的7410,7421等等都可以吧。或者大有的5612,博世go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照片中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