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压力锅无法拆开

楼主(2020-08-27):
如题,自用的压力锅,插电无反应,底板卸了螺丝,但后续找不到机关,无法进一步拆卸,哪位大佬维修过这种压力锅,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这四个坑内没螺丝吗?不行上80大锤。

网友:
周边有卡扣,用塑料撬棍撬或者大力出奇迹

网友B:
按照3楼的说法卸掉4个螺丝 然后手大力拍打锅体四周,后撬底壳边缘四周。插电无反应的多数是这个过热保险管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四个坑内没螺丝吗?不行上80大锤。

里面确实没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3楼的说法卸掉4个螺丝 然后手大力拍打锅体四周,后撬底壳边缘四周。插电无反应的多数是这个过热保险管 ...

谢谢

网友:
一般控制板电源问题吧,修过电源板限流电阻烧掉的!

网友:
好像提手要拆掉

网友:
大力拍打锅体四周,五楼师傅说的对。我以前九阳售后的。

楼主:
谢谢热心坛友,确实有卡扣,用手轻轻一拍就开了。如坛友所说,保险管烧了,网购一只172°的保险管换上,完美复活。
再次感谢热心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