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30盘位4U服务器大机箱,求助这种硬盘装这种架子里有点晃动,怎样固...

楼主(2020-08-27):
想实验下NAS软路由,还有IPFS硬盘挖矿,买了个30盘位的4U服务器大机箱,这种机箱可装ATX大电源比那些1U服务器电源静音一些。

看看做工,钢板挺厚的。现在已经装上机柜了,借卖家另一款的图,中间风墙有点不同

这是我拆下面板和风扇

这是我装好的,用的长城巨龙矿电和华南X99寨板,这种15cm散热器高度正好再高的就盖不上上盖了。
这是放入机柜里的样子

试了下硬盘装在这种架子里有点能左右晃动,感觉是硬盘笼的导轨条不够宽,求助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硬盘笼和这种安装方法是一样的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盘位没有缓冲胶垫,机箱不会共振吧,你也可以打胶固定。

网友:
那么夸张的配置啊

网友A:
板子还没机箱贵系列。。。

这种快插设计的盘位本身就不是完全卡死的,可以轻微摇动,但是日常工作中是不会挪动的,所以不会影响使用。你如果实在是强迫症,可以在两侧垫一点自粘海绵条,顶紧了就不会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没机箱贵系列。。。

这种快插设计的盘位本身就不是完全卡死的,可以轻微摇动,但是日常工作中是不会 ...

我也是贴的海绵条 3M的 确实能有效避震

网友B:
机箱设计不合理,估计也没有做检测
建议换专门的托架式存储机箱,带背板的那种。或者买那种螺丝固定的机箱。快拆机箱,高质量的没有便宜的,便宜没好货
盘装的多了,共振搞死你,特别是用普通盘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设计不合理,估计也没有做检测
建议换专门的托架式存储机箱,带背板的那种。或者买那种螺丝固定的机箱 ...

多谢指教,背板那种家用不经常换硬盘用处不大。螺丝固定的机箱是哪种?
家用也不追求热插拔,我主要考虑能用ATX电源的噪音小的,求推荐一些机箱吧。

网友C:
这种机箱设计有问题,服务器的硬盘不应该这么浪费空间,大厂服务器机箱硬盘都是挨着插的,通过加强散热和合理风道解决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箱设计有问题,服务器的硬盘不应该这么浪费空间,大厂服务器机箱硬盘都是挨着插的,通过加强散热和合 ...

我是现在硬盘还少才隔着插的,硬盘笼本身设计就是最下面那个图那样的基本是挨着的

网友:
还是品牌服务器设计得合理科学,注重细节啊,就是太贵了,动不动就几W几十W:sweat::sweat:

网友D:
这机箱也太水了,内部支撑太单薄了,特别是硬盘架还未做减振处理,后期硬盘多了共振引起的数据出错、报失、丢失等问题让人头痛不已。

专用机箱的硬盘托架这一块是双层或双风道,贴合硬盘的一块带热管的散热片,这东西一定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箱也太水了,内部支撑太单薄了,特别是硬盘架还未做减振处理,后期硬盘多了共振引起的数据出错、报失、 ...

还有硬盘带热管散热片的机箱啊?还没见过能给个链接看看吗

网友:
如果不常动硬盘的话,不放心就在侧面来颗螺丝吧!只是没了快拆功能!一般硬盘架都留有侧螺丝孔位的!

网友E:
老服务器4U的也不贵吧!能到16盘位,应该够用了!这机箱设计肯定不如服务器或者存储的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服务器4U的也不贵吧!能到16盘位,应该够用了!这机箱设计肯定不如服务器或者存储的箱子! ...

看了下老品牌服务器4U的比如戴尔R910用的也是噪音大的1U电源,只不过它是四个冗余供电。想找支持噪音小的ATX电源的二手服务器好像挺少的,如果大家发现哪里有请说下

网友:
这种机箱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稍微有点晃动正常,实在不行自己拿东西稍微塞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没机箱贵系列。。。

这种快插设计的盘位本身就不是完全卡死的,可以轻微摇动,但是日常工作中是不会 ...

不是,还是板子贵
板子是华南X99-AD3 500多,机箱也就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