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菱面包机搅拌轴清理

楼主(2020-08-27):
转动有阻力,看看生锈了。打开卡簧,喷点WD40 。

个人认为这个轴事先安装在铸铝底座,然后铆接在面包桶是。因此是不可拆卸的。
从图中看,底座与面包桶底部之间是一块尼龙垫,因此被卡住的情况并不多。我这个是卡簧生锈,锈渍渗透到轴承里,再加上这个铸铝底座轴承处可能没有含油铜轴套,所以增大了阻力。

2020-8-29补充
大家担心WD40会否渗进面包桶。
不用担心,轴承座高度大约15毫米。

网友:
我家的面包机那搅拌棒棒取不下来了,就一直那么用着,被面包屑塞紧了。

网友A:
不及时清理干净的话容易烧电机,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最怕的是那个封老化了

网友B:
漏水导致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及时清理干净的话容易烧电机,别问我咋知道的

因为转不动,就赶紧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水导致生锈的?

洗刷造成的

网友:
主要卡簧生锈了~

网友C:
请教这种没卡簧怎么拆,先谢了。

网友:
WD40真的的修理电器好帮手了,无处不在了

网友:
请教这种没卡簧的怎么拆,先谢了

网友:
以后做的面包都有煤油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种没卡簧怎么拆,先谢了。

这个只能从底部喷点润滑剂。

网友D:
木有面包,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有面包,差评。。。。。

面包会有的

网友:
WD40渗透能力这么强,面包还能吃吗,滴点花生油算了。

网友:
该定期维护的

网友:
家里的面包机已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从底部喷点润滑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