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斐讯悟空M1空气质量检测仪和S7体脂秤刷机,可支持mqtt

楼主(2020-08-27):
最近看到斐讯的一些硬件可以刷机,用上第三方app,支持mqtt了
https://bbs.hassbian.com/thread-10038-1-1.html

于是拆开刷机。
这是S7拆开刷机的图,有的说好像直接压上就能刷,我试的焊上去才能稳定链接

这是M1拆开保养的图,这个PM2.5传感器风扇轴承有噪音,加点润滑脂会好一些。但也不能加太多会黏住转不动

网友:
看来传感器还是有的,我拆过2个2厘米微型风扇,普通的电机结构类似楼主,弄掉卡簧上油很方便,另一个建准电机更小可以提高风量,底部金属塞没弄成,用力一拔扇叶悲剧,拆开后发现是极爪电机和线轴式绕组。

网友:
M1可刷机了吗?

网友:
M1好像是庆科EMW3080,参考示例多

网友:
居然可以刷啊. 我还以为斐讯挂了就完蛋了.

网友(2023-02-28):
S7体脂秤刷机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