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上就回不去系列 罗技同款设计 一包烟实现无线充电自由

楼主(2020-08-27):
武汉经历76天封城
在全国兄弟姐妹的支援下度过了难关
不说那些煽情的话了
唯有复产复工不拖后腿不依赖
才是对你们最实在的报答

★★★ 本贴商品 ★★★

无线充电的方便自由这里就不多说了
市场的需求就是方向,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越来越多
当然这两年技术发展也比较快
从最原始的线圈外形的 “充电饼

再往后发展出有支架功能的充电支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线圈立起来
这不仅有有利于查看手机屏幕的各种内容
更有利于充电时的散热
罗技家就给了一个更聪明的设计方案
横竖都能用 都能充
不过罗家的价格从来就没便宜二字
于是中国制造就给了人民最实惠的产品
借鉴设计理念 算是讲究点的“山寨

有一说一 2017年的iPhone 8上就开始标配无线充电技术
直到 iPhone 11 果子家配的还是“五福一安”的小电泵
有线都只有5W的有功率 那还不如启用无线充电换个自由

安卓的有线电头至少18W起步
所以换无线充是尝试自由的香味
下图是部分支持无线充的机型
都是能被这款无线充电板支持的(机身宽度不超过83mm的)
如果您不确定可以咨询咱客服
实物图如下

对于iphone 同样是5w慢慢充
充得优雅点 无牵无挂点不香么?
对安卓用户来说
就算一个手机支架  这价格也真不算贵
关键是还能持续充电  保持活力
要出征绝不拖泥带水  拿起便走!

楼主:
★★★【拆友福利】★★★
淘宝收藏商品 的截图发给旺旺
发个暗号 数码坛友  他就懂的
客服在线就会改福利价
------------------------------
  原价38元

彩盒装无线充电底座 配同色线
拆友福利价(不与其他活动叠加)
¥26.8 包邮(不含偏远)
------------------------------
福利100套  偏远地区加点邮费

这价格没利润 全新原厂盒装
非质量问题不支持退货 折腾不起
热干面感谢各位老铁的不嫌弃

详细介绍和交易请点
马云的场子

手机扫下面

淘口令:€Ab0OcdaU17c€
复制淘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即可直达购买页面

楼主:
就坛友们关心的问题这里做个统一答复

1、无线充对手机有没有危害?

所有厂家旗舰机都配置这功能
反推如果有危害厂家也不会标配这么个功能拉
再说咱这个是普通功率的无线充,技术已经成熟了
现代电池都无记忆效应,随用随充更健康。
总的来说不会对手机有任何伤害 无论是物理还是魔法的
人话就是 温度,电池寿命,无线干扰方面都不用担心

2、无线充电速度(效率)如何?
首先效率高低看是和什么比
先看同类比的情况:B站科技区的UP主有实际测试

无论您用多好的充电板  兼容性导致
实际效率在 5~10W 之间

UP主和贴心的标注的是充入的mAh
电池容量一除即可算出来充满时间
注意图上是30分钟的量

也就是说无线充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
就算大厂旗舰也会因兼容性效率达不到宣传峰值。
说白了第三方的无线充电板效率差距并不大
除非像土豪整一全套原厂货。

水果家峰值本来也就只有7.5w(实测只能保持10来分钟)
所以对于iPhone用户 效率和原配五福一安是差不多的
安卓几家大厂互相也不兼容,都是对自家的支持比较好
不是自家的也就是10w不到的水品了
这都是最新的旗舰,如果是老旗舰 真的就是5w左右的水品

3、就这速度我为什么要用无线充电?
就这速度”一定是和有线充电效率比的结果
现在安卓动不动就上30w的有线快充
用惯了快充的小伙伴一定会觉得无线充慢好多是正常的
但电池充电都有个规律
无论多大的快充,其峰值都是在电池低电量的时候才出现
电池越满充电越慢
到了85%以上都会降速到5w以下的涓流充电来保护电池
所以5-10w的无线充在成本和效能上是有意义的

无线充的意义是利用碎片时间自由补电,而非快速回血
现有技术和成本条件
充电效率和自由优雅是互相约束的
所以希望下单前您已理解了无线充这类产品
的价值取向,有了合适的心理预期
否则可能会用不惯的

4、买这个回去就能用了是么?
咱出售的是无线充电板(含支架)
无线充电板是无线充电功能的组成硬件之一

其效率性能受到 供电端(电源头)
接收端(支持无线充的手机)
使用环境(温度、手机护套厚度等)
甚至软件系统(电源管理算法)的影响
所以宣传参数都是理想态数据,仅做参考
我们推荐使用QC2.0/3.0 的充电头 供电
来获得理论上最高的效率
(可能实际差别并没有有线那么大 )

-------------------------------------------------------
无线充电 边刷边保持电量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无知不觉把手机电刷没了
再配上蓝牙鼠标是真心好用
蓝牙连接安卓手机可以实现不少“懒人”操作
刷抖音 (其他短视频APP 没测试)真的是别提多安逸

轻轻动下手指
下一个 上一个
左滑 点播 基本单指操作都能完成

支持全面屏手势的手机 还可以切换程序
(好像不支持从外框往内滑动这个)
测试机器有限  大部分单指操作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挺好用充电快

谢谢老铁的肯定  但是别说充电快哈

每个人对快慢的感觉不一样的

苹果用户会觉得和原配五福一安 差不多的速度

但是用惯了安卓旗舰30w有线快充的一定会觉得慢很多的。

咱这是第三方通用无线充

所以不可能激活各家的无线快充技术
(大厂的无线充协议不通用)

最终进入电池的功率大概就是6~7w左右

这个效率已经很高了

也就是半个小时充 600mAh 左右

¥150大牌快充的实际效能图

各位老铁注意看  除以自己电池容量 就是总用时了

楼主:
坛友反馈 三星S8+ 使用原装快充头
实现快速无线充电

但是这里要说明下
电池超过90%以后保护算法会调成涓流(3w左右)充电

所以时间才会显示 26分钟
已知S8+电池3500
mAh   12%的电量只有420mAh
正常情况 10w 功率 半小时 1050 mAh
正常情况  5w 功率 半小时 550 mAh

网友(2020-09-26):
用上就回不去系列 罗技同款设计 一包烟实现无线充电自由

网友:
不说那些煽情的话了

网友:
市场的需求就是方向

楼主:
订单号: 126834314659*****84
创建时间: 2020-09-25 16:44:31

限量福利  还剩 24

楼主:
订单号: 12097115773******89
创建时间: 2020-09-23 17:33:07

限量福利  还剩 25

楼主:
限量福利  还剩 26

楼主:
订单号: 12643949915******70
创建时间: 2020-09-23 12:45:25

限量福利  还剩 26

楼主:
订单号: 120382814664*****04
创建时间: 2020-09-23 10:22:32

限量福利  还剩 27

楼主:
订单号: 1203594938535127405
创建时间: 2020-09-22 12:44:17

限量福利  还剩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