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纬LRS-20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压

楼主(2020-08-27):
手里有一块明纬LRS-200-24开关电源一直闲置,标称:24V,8.8A,211W。电源采用无风扇设计,超薄外观,尺寸比一般的200W电源要小很多,特别是厚度,比较薄。经过测试,在功率200W左右时,开关电源温度控制良好,外壳有些热,但并不烫手,输出滤波电感发热比较大一点,其他地方的温度控制的都比较好。此开关电源并不是使用常见的TL494控制器,而是用NCP1252E,据资料介绍,此电源的效率高达90%以上,这在没有使用同步整流方案的情况下,效率是非常高的了,这也是这款200W开关电源没有使用风扇的原因吧。

拆机部分:

电源外观,外壳采用了六边形蜂窝结构

铭牌参数

正面电路设计比较简洁,元件之间的空位很多,非常利于散热。

背面的贴片元件就比较多了,有些区域比较密集。

PWM主控芯片NCP1252E

PWM主控芯片NCP1252E,芯片上只标注了1252E

红色框内为调压电路部分

-----------------------------------------------------------------------------

改造部分:

先放原理图,29楼PDF下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949

这张原理图是借用坛友的,感谢!

下面的是自己画的,主要是调压部分电路和输出电路的改造。

调压和24V输出电路,这个是部分电路,因为只谈改造,所以其他电路可以不看。
这个开关电源本身具有微调电压的功能,但电压调整的范围实在有限,也就上下几伏的样子。
有坛友可能有疑问,直接更换掉主板上的原可调电位器能不能实现大范围的调压,答案是不能。经过测试,更换掉电位器后,电压最低只能调到17V,再低就调不了。原电路有30V左右的超压保护,低压电容的耐压为35V,所以考虑到电路设计、磁芯饱和、脉宽占空比,
,电容耐压等因素,最好不要去改动超压保护值。

具体改造如下:改造图纸

2.5V-30V调压电路。
1、拆除LED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灯LED1。【拆除原因:因为需要安装调压电位器,需要腾出空间。】
2、拆除R61,44.2K电阻,原点焊接50K可调电阻。【可调电阻放到TL431的上臂,原因是调压曲线是线性的,比放到下臂调压时要稳定,如果放到下臂,比如说在原可调电阻的位置更换电位器,调压是非线性的,调节不平滑,不容易控制。】
3、拆除SV21,4.02K电阻,原点焊接470Ω电阻。【SV21是原可调电位器,需要拆除,为新安装的电位器腾出空间。焊接470Ω电阻的原因:如果直接短接焊盘,在调压时会出现过压保护,本机过压保护值实测在30V左右,增加的470Ω电阻,可以在保证足够高的电压调整范围时不触发过压保护。】
4、使用导线短接ZD152二极管。【ZD152二极管,稳压13V,限制了调压下限,如果不拆除,电压最低只能调到17V。】
5、电容C105后增加涤纶电容C105’,0.1uF。
6、电容C107后增加涤纶电容C107’,470pF。【增加的这两个电容有两个作用,1、在调低电压或空载时,降低电路啸叫声。2、滤除高频纹波,使得电流输出更加稳定,波形更加平滑。】

红框内拆除的电阻位置

稳压二极管位置

红框内需要短接的稳压二极管位置

焊接好电位器和电压表

调试电路

固定好电压表和电位器

组装好外壳

通电测试

带载试验,负载50W

电压调整曲线

最后看一下输出波形,纹波范围+-2V左右,电压比较平滑。实测调高调低对波形影响不大。此为负载50W下的波形。
有问题请留言,谢谢观赏!

相关文章:一款质量较好的明纬24V开关电源改为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15

拆解薄型明纬24V/200W开关电源,绘制原理图并维修(MeanWell LRS-200-2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949

网友:
不错,学习经验有空找到二手按步做!

网友:
可以大兄弟,你这个就简单明了了。

网友:
不错,开关电源改可调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万岁。。。。。。

网友A:
这玩意居然不需要辅助电源,懂行的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居然不需要辅助电源,懂行的解释下。

这个没有改可调电流,不需要添加运放,控制部分不需要有稳定的电压,所以单独改可调电压,不需要辅助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改可调电流,不需要添加运放,控制部分不需要有稳定的电压,所以单独改可调电压,不需要辅助电源 ...

主要我看这ic不是自供电,而且也有供电绕组,难道单靠300V直流通过mos那路供电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我看这ic不是自供电,而且也有供电绕组,难道单靠300V直流通过mos那路供电就足够了 ...

IC的7脚为VCC,供电电压8-28V

第一路供电

第二路供电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前几个月还在说新的MW的LRS电源没有人改可调啊, 今天就看到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也非常到位!!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NES350-36的的教程到现在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日常用调压电位器还是放下臂稳当,放上臂一旦接触不良就酸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几个LRS-350-24的电源,板子看着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学习了 抽空再改个可调试试!

网友:
突然感觉我也会了,我是小白,等有合适的电源我也照做一个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