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穿电表最准确的谎言

楼主(2020-08-27):
谁说电表最准确?拆穿这个谎言。
我家三户,对比电压,大家都不管谁的

网友:
如果电表不是并联,3户对应3相,3相有点不平衡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当你有两块手表,你就不知道准确时间了。

网友:
这说明什么问题,就算是同一相,表前线不是并在同一点的话有1-2伏正常,10安电流0.1欧就已经1伏了。

网友:
不亮紅燈,輕載電壓高不是很正常的嗎,說明不了什麽問題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这线也太细了吧

网友:
3 3/4位,0.25%极差,想喷准确度的话,你最好先拿出检定过的5 1/2位以上的万用表。

网友:
电表内②代表2级表,准确度为2%。这个完全在误差范围内阿。

网友A:
电压什么的,根本不是关键指标好不好
这个表的重点是:功耗准不准!
只要功耗准,其他我都不在乎,当然,功耗能偏小,我会跟开心

网友:
普通电表本来就不是多精准的仪器
另外电流不同造成的压降不一样,不同相电压也不相同。

网友:
就算全空载,这电压误差范围非常小了吧。万用表等测电压的工具也都会有误差,越高端的表误差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什么的,根本不是关键指标好不好
这个表的重点是:功耗准不准!
只要功耗准,其他我都不在乎,当然,功 ...

个人也认为电压不是关键指标,。
但电流的算法绝对是不能说的秘密。
在超市买东西使用的电子称常用的是四舍五入。我不信电表也遵守这种。因为内部的adc还是有位数的。
而且,智能电表的电流算法貌似是累积的。约3W以下功率不显示,电流约15ma,电流界面显示为0.00。
但是,如此过了24小时,电网那边依然爆出来使用的电量,kwh,好像是0.02还是多少,我忘记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不懂装懂的人了。

网友:
麻烦去电子学堂好好上课吧 在这里免得被喷

网友:
这三块表,如果是一户的,每相接一块,只能说明相负荷平衡,如果是三户用,这就证明有问题,三户不可能用电量是一样的。别的问题说明不了。

网友:
不正常?????没看出问题

网友:
最低230.5,最高231.1,误差不超过0.5%,这还不够精确?一般万用表电压精度为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什么的,根本不是关键指标好不好
这个表的重点是:功耗准不准!
只要功耗准,其他我都不在乎,当然,功 ...

功率是电压电流乘积,再乘以功率因素。电压不准,难道功率就能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什么的,根本不是关键指标好不好
这个表的重点是:功耗准不准!
只要功耗准,其他我都不在乎,当然,功 ...

歡迎探討 厂家和电业局会人为修改到国家标准的误差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