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向大家请教一个嵌入式游戏机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各位坛友大家好!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嵌入式系统的问题,比如一台Linux系统的游戏机,他是怎么运作的?是不是首先有一个完备的Linux系统,开机直接进入游戏模拟器然后运行游戏,但玩家为何不能进入模拟器进行设置?要知道我们在Windows下玩模拟器是可以自己进行设置的,比如屏幕渲染这些。但如果我要进入LINUX游戏机设置模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什么工具才能深层次地进入设置?

网友:
应用和操作系统隔离的 看应用结构来 简单,小批量的基本都是脚本设置参数

网友:
linux有各种各样的脚本、命令行工具。。。。。。。

网友A:
Linux游戏机,基本上就是Linux系统+模拟器
进设置首先要看模拟器有没有相关设置,另外还要看模拟器的按键是否都引出.
如果模拟器本身就不支持各种参数设置,那你怎么都设置不了.
如果支持,那就看进入设置的按键是否引出来让你能按到了.

有些游戏模拟器是全命令行的,游戏机厂商可能是做了个简单的图形界面让你选择游戏, 最后调用命令行让你玩游戏的,  由于界面做得太简陋就可能不支持参数设置,只能用它默认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游戏机,基本上就是Linux系统+模拟器
进设置首先要看模拟器有没有相关设置,另外还要看模拟器的按键是否 ...

原来是这样呀,那要如何才能进入查看模拟器呢?,还有这种游戏机的系统是在哪里呢?是在储存卡上还是在机器内部的储存芯片里?还有同样的主控芯片比如(F1C100S主控)的不同游戏机可不可以互刷系统?

网友B:
模拟器也是通过运行参数运行的啊,简单的直接启动命令后面挂参数,复杂的你可以修改配置文件。
相应的就是你linux搞个开机启动界面,然后选择运行模拟器还是配置模拟器参数,然后是选择游戏,运行就是直接调用模拟器的启动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也是通过运行参数运行的啊,简单的直接启动命令后面挂参数,复杂的你可以修改配置文件。
相应的就是 ...

那么如果一台游戏机(开源掌机)要如何进入他的LINUX界面?(向以前的WINCE导航,安装个桌面图标就可以进入系统进行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