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威联通的低端机子降价了,双盘价格和群晖单盘价格差不多了

楼主(2020-08-27):
212p3双盘价格和群晖单盘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A:
nas市场整体价格还是偏高,想让人觉得软件配套的价格等于甚至大于硬件方面的价值挺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s市场整体价格还是偏高,想让人觉得软件配套的价格等于甚至大于硬件方面的价值挺难的 ...

威联通和群晖的硬件做工还是比蜗牛星际之类的好多了。

网友:
淘宝817 之前是什么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威联通和群晖的硬件做工还是比蜗牛星际之类的好多了。

加厚点钢板和漂亮塑料不是价格翻10倍的理由,NAS厂商还是很暴利的。

网友:
还是太贵了 还是自己弄吧

网友:
价格有点高的离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厚点钢板和漂亮塑料不是价格翻10倍的理由,NAS厂商还是很暴利的。

卖点是软件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点是软件服务

黑的免费还一样用啊,免费的也有万由系统,其实还是win系统功能多。

网友:
威联通不好用,降价也最好别买。

网友:
威联通的机器有兼容性问题,有的型号的硬盘不能识别。之前买过一台,发现有好几个型号的硬盘在上面都无法正常工作(都是全新的盘)。后来果断退货换了一台群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