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求助奇葩闪迪颗粒

楼主(2020-08-27):
网友的u盘,闪迪256G

本来想换个板子,发现好像是带锁的

太坑了,换了那么多板子都没有这个id

求大佬指点怎么把这个颗粒利用起来

网友:
这个芯片大概率有锁

网友:
你试试PS2251-03识别不识别闪迪的主控,有一批是群联主控闪迪定制的,查这个颗粒的ID应该不对。

网友:
上芯邦或者安国看看这个颗粒是几CE什么ID,什么制程。再选主控。

网友:
看版型,他拆开的闪迪这个就是2251-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