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盘折断求助

楼主(2020-08-27):
别人的U盘折断需要数据,他去买了一个U盘不是同一版本,是不是不能换啊,大神帮看看

网友:
这俩版本不一样,感觉不通用,主控也断脚了,不好弄

网友:
要是我就会把存储片换过去试试。

网友A:
买个同样的主控回来把flash换上去就是了,蜈蚣脚的flash好搞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坏主控飞线上去,毕竟数据第一。

网友:
看看数据值多少吧
500块以上,你可以考虑飞线

网友:
难搞,试试换闪存

网友:
可以试一下  不行拆下来就OK了

网友:
b站上有专门的维修视频。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看上去不一样的,要买个一模一样的,然后flash换上去直接可以用,主控里面是没有固件的,都在flash里
不过也可以试试先,不行的话应该不会破坏数据

网友:
换过去得亮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同样的主控回来把flash换上去就是了,蜈蚣脚的flash好搞

主要是一样的不好买 啊,外观一样都不是一批货

网友:
不能直接换,换了还是识别不了,要量产,数据就没了,最好的是同种芯片,或者楼上说的飞线,把数据拷贝出来再换芯片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样的不好买 啊,外观一样都不是一批货

不一定非得一模一样的,只要弄清楚了主控芯片型号就行了。

你可以找找本论坛内的存储技术版块的大神帮忙,定制一个同样型号的主控芯片的空板,然后将FLASH焊回去就可以正常读数据了。或者直接找大神帮忙回焊就行了。

还好不是贴片FLASH,多针脚芯片回焊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大约在95%以上。

楼主:
只是这个主控的盘不好找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如果找到了板子,怎么能分清哪个片焊在哪个面

网友:
先断开处粘结好 然后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如果找到了板子,怎么能分清哪个片焊在哪个面

哪个面都可以吧?大不了再试一次

网友:
找同款sss6134的板子,拆之前标号闪存
但是按照bics闪存多吹一会可能会爆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板子,找个手机店修手机的,飞线都能修好,就看你的数据值不值这么折腾了,看描述楼主也是小白,不建议自己折腾,防止二次伤害,也可以让坛友试试,这个修复没什么难度,主控只是断脚,闪存也没损伤,看上去PCB怎么感觉主控还是被楼主扣下来的呢,,主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帮你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