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9的富格胶枪,再改21700电池,换电路板

楼主(2020-08-27):
上一帖没换电池,半小时就需要充电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7258&extra=

公众号里写的详细很多,有更多文字介绍,关注一下,后续会有更多好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863b102bdbf38d56#rd

拍照补光的VAVOFO台灯改装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8762&extra=

网友A:
不是电池容量不够大,而是加热温度不够高,

网友:
干嘛不3d打印直接定制一个独一无二的外壳。都折腾到这个地步了,

网友:
一点都不好用  我也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容量不够大,而是加热温度不够高,

原来的电池,加热就电压拉低了,功率上不去,板子的MOS内阻也大。换21700之后电流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卖吗

可以送PCB文件。手工焊接,人工费贵,要焊半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送PCB文件。手工焊接,人工费贵,要焊半天

焊接没问题就是搞这些材料麻烦

网友:
这个胶枪算比较良心货了,个人用下来,能摔威克士那个百多元的几条街,威克士的看着加热快些,但只是初期,并且没有防流胶的。

网友:
升压到5伏,加热功率可增加近一倍,就理想了。

网友C:
要升压直接两个铁锂3V串进去,或两个锂电输出7.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升压直接两个铁锂3V串进去,或两个锂电输出7.2V

两个电池里边放不下,换尺寸小的电池续航力不好。

网友:
这种便携式胶枪能用半个小时就算很满意了,换个好一点的18650电池就行,要想长时间工作,还是买带线的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没问题就是搞这些材料麻烦

QQ414712340,要的话发你文件

网友D:
改的真好,
这个蓝色壳的,
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真好,
这个蓝色壳的,
好看。

蓝色的买的早,买的旗舰版,没优惠时候29买的,和黑色的就颜色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

网友:
这胶枪温度不足粘度差,实测温度在110~130度之间。在原来的PTC凹槽放了个5V180度的PTC和发热丝并联,温度可保持在150~170度,粘性会好很多。

网友:
都是能人啊

网友:
好手艺啊,买了个插电的,想改成锂电的,无从下手。。。

网友:
看来改18650还是够位置啊,我本来想加电池座改成可以更换电池的,还没有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