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掉牙的电脑更换CPU供电电解电容

楼主(2020-08-27):
大家不要笑,这电脑是我小妹公司淘汰的,13年我一次拆回来5台,不知为什么CPU都是赛扬D336 sl98w,内存也只有512M, 估计有人私下换了

那就再买几片旧的E4600和2G内存吧,也不贵,一直用到现在,

这是裸放在工作台上的,没事测测电压等解闷。上上网也方便

最近测电压时,突然看到有二个电解顶到CPU散热器底部,原来这二个长高了。
拿表测测CPU 1.161V---1.268V(占CPU   0%---100%)正常,再测纹波电压3.2mV,电脑也没啥问题。

那就换了吧。

换好后开机,让CPU保持在100%,再测波纹电压2.8mV  差易很小,如用示波器也不一定看出有啥明显的差易。
这个或许是低电压和负载低阻值,把纹波电压也拉低了(此板是三相输出并联,电解也是并联的)。
我也是经常用表测纹波的,如5V以上的各种开关电源, 电解阻抗稍大一些,纹波电压随负载增加也会增加很多。
没想到这个地方不大好测。

仔细回想和反复对比:原来开机进入桌面时那个鼠标旁的沙漏要很长时间才消失,如果马上再打开非IE阅览器也是时间很长,要等到硬盘不叫了,才能开网页,要不会卡了白屏。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现象有几个月了。
现在反复开机关机试了多次,这个现象没有了,开机到硬盘不叫90秒, 马上打开非IE阅览器1秒多点就能打开,5--7秒硬盘就停叫了。
观察三天,没有之前冷开应用慢的问题。

应该是这破CPU二相供电刚够用,只是在CPU占用高时二相有点不够用了。 如是4相5相供电的主板,坏了一相滤波,用这档次的U 应该没有差异。,

以上是个人感觉,其它坛友请指教,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板子还买来做什么,......

网友B:
要来干啥,现在这个U除了拿来费电,一点用都没有,换个省电的新平台,一年下来剩下的电费都够买台二手电脑了

网友C:
这是945吧,bios限制不能上45nm吗?p5gc-vm能上e8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945吧,bios限制不能上45nm吗?p5gc-vm能上e8双核

很老的
我上了E4600,BIOS还保错但能用,网查是BIOS版本太低
我没敢买E8的
要是能上,有机会一定试试

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C:
弄个编程器试一下其他p5gc的bios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来干啥,现在这个U除了拿来费电,一点用都没有,换个省电的新平台,一年下来剩下的电费都够买台二手电脑 ...

老年人
要求不高

去年表弟送我个 Tbook 16 power  是4核的 内存8G   W10系统
心想这次好升级了,结果除了开关机飞快,看在线视频比它强一些,其他开网页和打开应用都是卡卡的。
还不如这破货,放在旁吃灰
二机对比都是裸奔,缓存都是2M,差易是W7和W10
个人体会,运存很重要,老U如是6--8M的缓存,就是双核用起来也不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还买来做什么,......

当年捡回来的
买个E4600  25元, 40元(2根1G)
也用到今天了,
不能与你们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编程器试一下其他p5gc的bios呗

谢谢
我这方面太菜了, 我也就会用个表测测。

现在没事,也学着查摆渡,学装系统,搞个多次,也只能看说明照做

那个Tbook 16  power  想装W7折腾很久都失败

有人提示用盗版的W7会好些,过几天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年人
要求不高

win10确实很慢,哪怕配置再高反应都是满半拍的,所以我也一直用的win7。实在受不了win10

网友D:
不管怎么说,供电好一点都能增加系统稳定性,减少故障发生的概率。如果这个板子是5相供电的话可能电容就不会长高了。
不过本身来说已经很老了,那么多年才出问题也算很难的了。

网友E:
节约是好的,但节约过头了就不好了,用个B75+I3 3220+2G*2G+个100G s3700或者500G机械也好,总是没几个钱,何苦必须用老机器呢,你说的老人用也是希望快一点的。

网友:
一两百能升级到至少H61 I3 4G的配置了,机箱电源什么的保留,性能比这个好多了,关键是省电,省电,省电,老人家若是开着看电视剧的话,还是搞个省电的平台用比较好,你那845平台的或者说865平台的,真的太费电了

网友:
仔细看了是945或者G31平台的,看看自己主板BIOS版本呗,升级个L5420这类低功耗四核771,也好很多

网友:
连个显卡都没有。

网友:
其实适合自己就是最好,追新永远都没有止境,如果不玩大型游戏,仅仅是上网浏览新闻随意玩玩够了,只不过功耗肯定要比现机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么说,供电好一点都能增加系统稳定性,减少故障发生的概率。如果这个板子是5相供电的话可能电容就不 ...

W10
还有无法彻底取消的系统更新,听说流氓版没这问题。

这块板子我是天天开机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这方面太菜了, 我也就会用个表测测。

请教下楼主,万用表怎么测电源纹波?
这个是个厉害的招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W10
还有无法彻底取消的系统更新,听说流氓版没这问题。

win10用第三方修改过的版本可以不更新,就是盗版系统。

这块主板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应该是华硕的吧?大品牌的质量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约是好的,但节约过头了就不好了,用个B75+I3 3220+2G*2G+个100G s3700或者500G机械也好,总是没几个钱, ...

你说的对
现在我也提倡这要用钱,存着就是浪费。
可直要买新的,就又犹豫了,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环境(其实我是修医用仪器的,早就不工作吃存粮的)

我老婆说得对
卖油的娘子水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