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amsung SSD 830 128G硬盘拆解

楼主(2020-08-27):
晚上拆了一块老三星的硬盘,当初花了600元,大家看看这硬盘做工怎么样?

三星830 128G 绝对的MLC颗粒

其实这个上盖是塑料的,三星的字是金属镶嵌上的

底壳上有导热硅脂,当时硬盘的制程,连续工作时温度会高一些

主板的背部,没有任何元器件

这是主板的正面,一颗主控+一颗缓存颗粒+4颗闪存,电路板设计不错,电路元器件饱满

下面附上简单测试图

硬盘加电时间稍长,但是写入量不是很大。

对旧硬盘的留念吧!

网友:
好盘,这个做工和镁光一样牛逼,寿命无敌

网友:
正规厂家出的正片货真不容易坏,我的M6S 128G还在当系统盘。

网友:
SLC的盘吧,或者早期高PE的MLC的

网友:
MLC的,耐用,我有一个64G 一个256G,还有一个512G。
512G的写入有点大。。

网友:
我的840 evo写入量8T还多了

网友:
寿命这个东西是玄学,500g的850pro都坏过,不过好在十年保,给我换了个860pro

楼主:
感觉硬盘的寿命和电源供电关系紧密,像笔记本使用原配充电器,对于供电时一些例如电压波动等常见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硬盘寿命会延长,
但是普通组装的台式电脑,因为电源的匹配度和是否标称足额的问题,以及用料等问题,在线网供电出现波动或者其他变化时,容易造成硬盘的早夭.
开关式电源不选好了,简直就是硬件杀手.

网友:
早知道当初不买intel 535。。。

网友:
AIDA寿命那一项亮了

网友(2023-06-08):
引用 楼主:
感觉硬盘的寿命和电源供电关系紧密,像笔记本使用原配充电器,对于供电时一些例如电压波动等常见的问题处理得 ...

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从来不买杂牌充电器,公共场合也从来不用那些来路不明的USB充电器,我都用自己的,宁愿关机没电也坚决不轻易用,公共场合USB我唯一放心的就是飞机上的,相信飞机上的应该相当靠谱!
因为如果有尖峰什么的,那肯定直接就把芯片干掉了

网友:
好盘!就是容量有点小,当系统盘刚好!

网友:
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感觉就很牛皮

网友:
以前的固态都是用的大板,看着好养眼,现在的线路板都没什么东西,是不是现在科技进步了、

网友:
这个就比较牛批了,留个纪念就好

网友(2023-08-21):
手头有个mSATA的PM830,128GB,和这个方案一模一样,主控,缓存,四个颗粒,型号一字不差。

网友:
当初买过3个PM830,

想想那时候这玩意儿就可以清零了,

830并不是一个好产品,其实很多事物,很多人都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