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打算攒机,怎么样的比较合适呢?

楼主(2020-08-27):
现在手上的主力台式机是G4560+H110,3年前给当时女朋友配的,结婚后就成了我在家里的主力办公电脑了。但是现在这台电脑开始觉得性能不够了。
关于价格,当然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所以才有这几个价格差异很大的方案。
目前了解到的价格如下:
CPU价格:
3900X  2600左右
3600    1100左右
2600    650左右

主板:
微星B550火箭炮(应该是7相供电)         实体店550左右
微星X470 gaming主板(11相供电)         实体店600块不到,淘宝买板U套装大概610块。
微星B450迫击炮(7相供电)                   实体店450块左右

用途:
目前主要是Arduino编程和作为测试服务器(虚拟机装CentOS,每个虚拟机至少需要2C4T的CPU最好是4C8T,目前至少需要同时运行2个虚拟机,以后可能会需要更多虚拟机)。
完全不打游戏,所以不用考虑游戏性能。

显卡用一块旧的HD7750作为亮机卡,反正不打游戏。
内存16G(8G*2)起步吧,如果有需要就上32G(16G*2或者8G*4)。
硬盘、SSD、电源、机箱、显示器继续用旧的就行了。

就目前的使用用途来说的话2600应该够用了,也是最省钱的了,但是以后如果需要同时开更多的虚拟机的话可能会比较吃力,感觉开2个虚拟机差不多了,3个虚拟机可能就性能不够了。从这方面来说2600只能满足于现在的需要。

3600会好一些,但是性能最多也就比2600好了20~30%,应该可以开3个虚拟机。

3900X本来没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之前一直考虑的2600/3600/3700X,最近有网友提醒3900X超便宜,所以就完全舍弃了3700X。毕竟12C24T的3900X比3700X强太多了,但是差价也就七八百。如果3600能开3个虚拟机的话,3700X应该能开4个,3900X应该能开6个虚拟机了吧?

主板的话据AMD粉丝群的网友说B450/B550上3900X是没有问题的,供电大概80多度(应该是烤鸡的时候),当然X4700/X570那普遍比B450/B550强大的多的供电就更没有问题了。
据说B550的供电比B450“有很大提升”,我是没怎么看出来,至少远没有11相供电的X470那么养眼。
个人对PCIE4.0没有任何需求,不会上PCIE4.0的SSD,也不会上PCIE4.0的显卡,so完全无视。不过对USB口子的需求貌似越来越多了,只对A口有需求,C口完全无用。
对PCIE接口的唯一需求可能是未来可能会上1块2.5G独立网卡(现在售价好像是75块钱),目前1000M完全够用了。有些B550板载2.5G网卡,不过价格要贵好几百,感觉没什么意思。
主板板载wifi么,完全用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台式机还有弄个无线网卡,很搞笑。

从我以往的习惯上来说不太会单独去升级CPU,要么就整个平台升级换掉。也就是要么不升级,要么板U一起换掉。当然,内存不够加点内存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考虑是:
1.要么2600+B450,如果性能不够了再板U一起换掉。或者到时候2600这台旧电脑不升级的情况下再买一台新电脑,两台电脑一起用,反正虚拟机又没要求一定要装在一起。当然,上3600也可以,一样的策略。
2.要么直接上3900X,应该可以满足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需求了,所谓的一步到位吧。

大家觉得怎么弄比较好?

单选投票, 共有 54 人参与投票
79.63% (43)
1.85% (1)
1.85% (1)
3.70% (2)
3.70% (2)
0.00% (0)
3.70% (2)
5.56% (3)

网友A:
要是我就魔改BIOS上9100F,然后把旧CPU出掉回血换内存。这是最节省的方式。哈哈

网友:
e3神教e5 Xie教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魔改BIOS上9100F,然后把旧CPU出掉回血换内存。这是最节省的方式。哈哈 ...

9100F性能不够啊,不能满足需求的做法没什么意义

网友B:
我的建议是R5 3600+B550(华擎B450M-HDV R4.0  379元可以安装win7)只能安装win10,或10400(985)+H410M(379)很便宜。

网友C:
10400不香吗,有些专业软件intel的U比AMD的U优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R5 3600+B550(华擎B450M-HDV R4.0  379元可以安装win7)只能安装win10,或10400(985)+H410M(37 ...

我只装win7,确认过B550也可以装win7的。为嘛选550?我觉得和450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400不香吗,有些专业软件intel的U比AMD的U优势大

我用不到你说的那些专业软件

网友D:
看你的应用当然是3900X这种多核U更占优势,至于上说一些说牙膏厂的可以无视。
至于主板,建议B550或X570主板。因为5系主板据说兼容下一代ZEN处理器,而4系列则不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装win7,确认过B550也可以装win7的。为嘛选550?我觉得和450没区别

B550是支持PCI-E 4.0的,安装PCI-E的固态速度可以更快。其他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装win7,确认过B550也可以装win7的。为嘛选550?我觉得和450没区别

R5 3600安装win7,不是很完美,要找某些驱动,不如win10支持的好

网友E:
满足现状,够用就好,过完金9银10,逮住机会,在往上换

网友F:
我还玩着240+785呢,撸主旧的10块包邮送我吧

网友:
如果做程序开发还是用苹果的系统好,在开发软件上苹果系统比视窗系统好用。

网友:
cpu还是首选3900x,内存至少32G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应用当然是3900X这种多核U更占优势,至于上说一些说牙膏厂的可以无视。
至于主板,建议B550或X570主 ...

AMD官方早就确认4系主板支持下代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550是支持PCI-E 4.0的,安装PCI-E的固态速度可以更快。其他没什么意义了。

那也要是PCIE4.0的固态才行啊,太少见了,也太贵,不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 3600安装win7,不是很完美,要找某些驱动,不如win10支持的好

驱动早就完美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足现状,够用就好,过完金9银10,逮住机会,在往上换

打算11.11攒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玩着240+785呢,撸主旧的10块包邮送我吧

我也有一台FX5000+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