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贴 请问哪个冲击钻更值得购买?

楼主(2020-08-28):
        22岁女生,想要买个冲击钻回来,把家里浴室的两个旧的放淋浴喷头的墙座换上新墙座;新墙座的螺丝钉直距是4.5mm,尼龙螺丝膨胀栓直距6.5mm;需要用的瓷砖钻头是8mm(钻头还没买),但是冲击钻是真的搞不清。
       4.8v的电力是不是太小了,打孔时速度是会很慢吗?那18v的冲击钻力量足够用吗?

网友:
瓷砖开孔的话,不需要冲击钻,手电钻加瓷砖钻头,钻的时候压一下电钻屁股就好了。

网友:
电钻选12V的,KEN(锐奇)威克士,博世之类的,不要买杂牌

网友:
如果买了就装一个花洒架,以后吃灰的命,可以考虑买万能胶啊

网友:
就为打一个洞?地址报上来附带美颜照片一打,附近的坛友很乐意帮忙的

网友:
第一把应该叫电动螺丝刀,还叫啥手电钻,用来拧拧小螺丝还行,打孔就免了吧

网友:
至少要12V的带冲击的手电钻。用3角钻头瓷砖开孔,后面的可能还要用冲击档打墙,如果混凝土,可能还打不动孔。

你看的4.8V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能拧小螺丝。

实在不行,就别买了,找个安装师傅上门安装。

网友:
要用6mm的钻头,不是8mm

网友:
安装固定插件,4.8V螺丝刀力矩过小,18V又大又重并不适合,所以12V无刷电钻挺适合的,注意不要买带冲击功能的,个人推荐威克士U130电钻套装。

网友:
找个安装师傅上门安装。这是正解!

网友:
联系我 我专业安装的 保你满意

网友:
这岁数不应该让男朋友去干这个事吗

楼主:
我家里厨房的双槽下水管都是我自己换的,这个当然也要自己慢慢摸索搞定,谢谢上面的老哥们的建议!

网友:
用瓷砖钻头 差不多得钻都大得了 只要不是混凝土都打得动

网友:
牧田hr166 12v电锤可以 先用瓷砖钻头不使用锤击功能打孔 瓷砖孔开完再用锤击功能打孔

网友:
你把打孔想的太难了,错位式冲击钻作用有限,电锤是拿来开深50以上的孔的,你这描述需要的膨胀只是6x30,只需要一根几毛钱的6mm三角钻+19元的杂牌锂电钻即可,除非你的瓷砖是玻化砖,普通的烧制瓷砖开6x30的孔用这套跟钻豆腐一样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现在多的是免钉安装的座子,有用免钉胶的,有直接黏上的,不选abs材质的,铝合金不锈钢都可以,怕坏多备几个,坏了撕下来再贴个新的就ok了

网友:
这活不是22岁女生该干的吧?可能你缺一个男朋友

网友:
买个一百多元的轻型电锤,很轻的大概2.5公斤,单手就可以操作使用

网友:
如果不常用,只是打一个淋浴头孔的话,可以买免钉胶(大概三五块吧),粘在瓷片上,很结实不用担心掉下来
如果还是想打孔的话,可以考虑买论坛28块包邮锂电钻+三角钻头(此种情况适用于打一次电钻基本不太用了,也可以日常拧螺丝)

如果想要个好点的,可以买个东城一电一充35牛米的那款(我记得150),更好的可以买大有或者威克士之类(200+)的,这些够你日常打红砖+拧螺丝。

需要打水泥墙建议上电锤,此处推荐大有5401(走咸鱼买,整套700大概),不过一般家庭用不到,不如楼下五金店借个电锤用

当然还有发烧抚摸党败家(划掉)级别的,重载锂电钻,大有、牧田、得伟、米沃奇、麦太保、费托。。。(800~9999)这个就看你钱包有多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