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一直在想一个LED恒流驱动的问题,没想明白,为什么电压随负载变化...

楼主(2020-08-28):
LED灯驱动是恒流源,电流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不一定
为什么电压随负载变化,原理和根据是什么??

网友:
欧姆定律了解一下

网友:
U=IR,LED大致可视为一个电阻

网友A:
其实LED的工作电压相当于稳压管的原理,白光LED一般钳位在3V左右,只要恒流输出就可以了,这个基本不遵循欧姆定律。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特性适合用恒流源驱动,负载等效为电阻,负载变化,电压肯定要变,恒流源就是反馈取样是电流信号,要保持电流不变就得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C:
led点亮后会温升,温度升高后,内阻变小,同样电压下 电流会变大。电流变大功率提高,温升会更高。定压情况下温度会越来越高,恶性循环。led的寿命和温度有很大关系。控制电流就相当于控制温度,增加寿命。所以led是恒流驱动。
其实就是一开始给一个3v电压,温度提高后,内阻降低电流增加,逐渐电压降低从而电流降低的过程。
抑制电流提高的过程,达到恒流(降压)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点亮后会温升,温度升高后,内阻变小,同样电压下 电流会变大。电流变大功率提高,温升会更高。定压情况 ...

明白了,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特性适合用恒流源驱动,负载等效为电阻,负载变化,电压肯定要变,恒流源就是反馈取样是电流信号 ...

可是为什么有的LED驱动输出功率,随灯珠自适应电压呢?这个区间变化是由什么原件原理来工作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有的LED驱动输出功率,随灯珠自适应电压呢?这个区间变化是由什么原件原理来工作的呢。
...

它一般来说是通过串在负载电路中的一个电阻来监测在负载上的电流,然后反馈到输出回路,控制好输出电压,使电流控制在设定值上。其在负载的电压是随着灯珠串联的数量多少而变化,假如你只有一个灯珠,那么它的电压就是只有3V,如果串了20个那么就会输出60V,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方,它的输出电压是有一定范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有的LED驱动输出功率,随灯珠自适应电压呢?这个区间变化是由什么原件原理来工作的呢。
...

我的理解就是恒流源相当一个自动的可调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有的LED驱动输出功率,随灯珠自适应电压呢?这个区间变化是由什么原件原理来工作的呢。
...

这不就是恒流源吗,输出电流300mA不变,接的LED灯数量和种类不一样时,等效电阻变化为保持电流不变就会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一般来说是通过串在负载电路中的一个电阻来监测在负载上的电流,然后反馈到输出回路,控制好输出电压, ...

大概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恒流源吗,输出电流300mA不变,接的LED灯数量和种类不一样时,等效电阻变化为保持电流不变就会调 ...

LED等效于电阻变化为保持电流不变,IC就会调整输出电压。谢谢

网友E:
V=I×R,I恒定,电压与负载电阻(阻抗)成正比。电阻变大,为了维持电流不变,需要增大电压,反过来,电阻变小时,电压也要跟着减小,维持电流不变。这个调节,是自动的,不需人工干预。另外,所以恒流,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应,超过这范围,就不能保证恒流精度了。

网友:
这个不明白就别折腾了

网友:
LZ应该先搞清楚什么是欧姆定律,在搞清楚什么是恒流源电路,什么是恒压源电路,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R,I恒定,电压与负载电阻(阻抗)成正比。电阻变大,为了维持电流不变,需要增大电压,反过来,电阻 ...

这老哥讲解就清楚了,耐心,像一个老师,是一个好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有的LED驱动输出功率,随灯珠自适应电压呢?这个区间变化是由什么原件原理来工作的呢。
...

可以理解成一个通过负反馈自动调整等效电源内阻的可调电压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LED的工作电压相当于稳压管的原理,白光LED一般钳位在3V左右,只要恒流输出就可以了,这个基本不遵循欧 ...

其实是遵循欧姆定律的,只是他本身是一个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遵循欧姆定律的,只是他本身是一个可变电阻。

懂了,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