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借人气,求助联想LJ6700DN打印机图像全黑条,平行走纸方向,且在定影处卡纸.

楼主(2020-08-28):
如题,机器左侧有点漏粉,打印时,纸上无正常打印内容,却全是黑色竖条,左侧粉比较多的地方,就粘在定影上了,无法分离导致卡纸,打印中途断电,发现鼓上也是相同的内容.因此机资料极缺,故求助各位大神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定影卡纸不,卡纸看看定影膜碎了没。买一个新套鼓换上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影卡纸不,卡纸看看定影膜碎了没。买一个新套鼓换上看看吧

卡纸的原因不是因为定影,是因为左边碳粉太多了,粘在定影上了,最左边的分离爪分离不开了,所以卡纸.

网友:
充电网检查一下,定影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正常的机器出黑板也不会卡纸的。排除激光器就是硒鼓出的问题,卡纸的问题就多了,要慢慢排除

网友:
估计硒鼓总成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