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比较少见贵重的比利时进口超声测试仪器SDT270,电池更换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28):
此设备为工厂使用, 工厂价带附件大概20万,本次拆解主要是看电池型号,顺便咨询一下谁知道这种电池,自己单独买镍氢电池更换是否可行(担心此电池保护板像笔记本电池保护板一样带断电锁死功能)?又或者在哪能买到电池总成。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那个电池盒我怎么觉得就只是用普通的电池装入后灌胶封装而已啊!

网友A:
一个精华帖就这么被你简单拆没了,做工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精华帖就这么被你简单拆没了,做工很可以,

0.0这个还能精华?我都没敢这么奢求过

网友:
果然是好帖子精彩分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这个还能精华?我都没敢这么奢求过

这个电池包实际上就是1.2V镍氢电池八节串联成9.6V供电,最高电压为11.8V,最低7.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包实际上就是1.2V镍氢电池八节串联成9.6V供电,最高电压为11.8V,最低7.4V。 ...

我感觉是两节并联再串联,因为电压等级是4.8V

网友:
这么贵价格应该用锂电池组差不多,重量比镍氢要轻便一些。

网友C:
duracell不就是 金霸王电池 吗?  买8节ni-mh换上去就行了啊!
官网正品4节85元 https://www.duracell.cn/products/rechargeable-and-chargers/
这个是2并4串,,担心锁死可以研究一下电路,分两次换,一次只换4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racell不就是 金霸王电池 吗?  买8节ni-mh换上去就行了啊!
官网正品4节85元 https://w ...

公家的东西,没把握不敢乱换,坏了,把自己卖了都赔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家的东西,没把握不敢乱换,坏了,把自己卖了都赔不起

搞个大张旗鼓的创新项目,必须让老板级别的人知道。不然以后设备坏了都赖你头上来了。
电池组就是简单的4串2并镍氢电池,你淘宝让人组也好,买个电池盒自己配也好,都简单的。

网友:
最容易的,改成用充电宝的。

笑死老板了。
装MINI USB口,直接并到电池上面。充电宝,用不完的电。

网友:
这玩意用的普通电池,明显没有保护板啊,能改锂电就上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家的东西,没把握不敢乱换,坏了,把自己卖了都赔不起

那我就明白了,千万不要动,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记得以前有人拆过医疗设备的电池,
里面就是两节万用表用的那种9V电池,
米国进口要几千元,但就是没人敢代换

网友:
这不是锂电池,应该没有保护板,可以直接换,2并4串!

网友:
如果担心,搞4节电池外接并联到现有电池上,能开机就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看Cctv9,国内已经做出移动式B超监测仪,好像 手机通过otg外接一个浅层、深层探测头来用。

网友:
看到Ex标哟。
还有就是怕有电池供电的数据,比如时钟等。电池也不要盲目的改,有的仪表对电池是有要求的,比如有的环境不能用锂电池。
也许换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如果出了问题就很麻烦,20W不是小数目。

网友:
默默点个赞,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