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三星led电视

楼主(2020-08-28):
6年的三星哦,屏幕亮下就不行了,有图像但是背光不亮。估摸就是背光供电问题。

拆开主板逻辑板都很新,但你想不到电源板锈得一塌糊涂,南方潮湿点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都是铁屑,直接先进盘子洗澡

洗完检查液晶排线引脚锈蚀断了,电容也锈断了个脚

电源板全貌,三星也挺省的,电容都比人少一个

开机正常了,谢谢观看!

网友A:
湿度太大了,直接生锈断了,现在修好了,感觉以后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度太大了,直接生锈断了,现在修好了,感觉以后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是的,电路板背面覆铜的绝缘漆都脱了,主要部位覆盖三防漆看看能不能持久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了

网友:
韩系电器都喜欢用韩系的电容,特别容易鼓包,我的LG也是,换了就好

网友:
现在都是直接换电源板,业余能到芯片级维修,不错

网友B:
三星喜欢使用韩国的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楼主!~那个二极桥堆管的脚也看到锈痕,处理一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喜欢使用韩国的电容,质量不行

三星喜欢用三淫的电容,哪个品牌不怎样,还不如台湾货

网友:
这三星也和拼多多品牌类似了,做工和水星差不多一个水样了: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