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伏锂电池,有点问题

楼主(2020-08-28):
这电池之前还用得好好的,能续航30公里左右,后因北京连下了几场大雨,又没把电池拿回屋里(以前经常拿回屋里充电和存放),电池盒进水,存不住电了,充电时间变得很短,就是说用不了多久充电器风扇就不转了,红灯转为绿灯了,但放不了多久电又都跑光了,之前我已经把电池盒内的水都倒干净了。看来电池组内部有短路的地方,电池组我没拆开过,只是打开电池盒看过线路,估计是有个别电池损坏了,不过还能拆出不少没坏的电芯重新组装吧?我没搞过电池组装,不会弄,听说只需用大功率烙铁短时间快速焊接(避免损伤电芯),串联达到电压,再并联几组达到容量,再连接保护板然后再封装起来就OK了,网上有不少人这样搞,不过我没玩过,还是处理给会鼓捣的买家折腾吧!这大概是36伏8安时的,我也是网上买来的二手,包括那个充电器一起买来的。电池买38,不包括电池盒,要充电器的话再加40。

楼主:
在闲鱼和转转上都有它的视频

楼主:
保护板应该是非同口的

楼主:
电池盒是银鱼款的,电池尺寸是21*7.5*7.1厘米

楼主:
没有人骑轻便电动车吗?也没有人玩锂电池组装吗

网友A:
电池发山东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发山东多少钱

电池重量接近3公斤,运费估计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发山东多少钱

超了两个快递首重,估计至少要25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了两个快递首重,估计至少要25吧

50包邮能行吗 行的话我收了玩玩 不行就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包邮能行吗 行的话我收了玩玩 不行就帮顶了

我现在想试试把它拆开修复看看,不然还得买新的,太破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试试把它拆开修复看看,不然还得买新的,太破费了

好的 愿意出再喊我 不强求

网友:
个人发快递发不出电池组吧,不信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愿意出再喊我 不强求

今天刚好有点空,我给它来了个大开膛,还没进一步查看里面,请懂的行家给参谋参谋哈

楼主:
看到没?最下面那组被水泡了,测了下插头那三根线(中间是红色正极),中间与一边是19.1伏,中间与另一边是17.5伏

楼主:
出线那头是最上面,连着保护板

楼主:
电池型号还需进一步查看

楼主:
就最后一组泡了

楼主:
我已经买来150瓦大功率烙铁,可还没敢上手焊接,它这应该是4并10串吧?每个2安时,3.6伏,一共是36伏8安时

楼主:
还没搞清它怎么连的线,按理应该是10个正负首尾相接,然后再正极和负极分别连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