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K90KGY8S7D这一个芯片什么主控支持

楼主(2020-08-28):
pm851/pm871上的。有两片。上了3268m, USB3.0不能用。跑圈一下就掉盘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主控支持,或者是不是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
2258h.跑圈不掉速

网友A:
3268是可以的 你高兴了还可以上2.0安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是可以的 你高兴了还可以上2.0安国

用什么版本固件?

网友B:
3268支持。。2256和2258h掉速只有几十m!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支持。。2256和2258h掉速只有几十m!

开是开出来的,不过3.0不识别和掉盘。,不知道用什么版本才对。

网友:
有个视频用的俄罗斯的TRANSCEND-SM32X-PV1.2.89-BY-USBDEV-S1224

网友C(2025-02-20):
瞎说,我就做了一个,这个不是3dTLC,只有很少一点的缓存,很快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说,我就做了一个,这个不是3dTLC,只有很少一点的缓存,很快就掉

请问 用的什么 板子和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