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台达MS300 5A5(2.2kW )变频器赏析

楼主(2020-08-28):
台达M系列变频器从1996年上市,直到2018年退市,由于外形小巧功能尚可,所以仿制品众多(仿外形,甚至高仿),是中国仿货最多的变频器,没有之一。论坛老站真假都有众多拆友拆过,感兴趣的可以回老站去看。
2016年台达推出新一代MS300系列变频器,借助小巧的体积、内置PLC(是真正的PLC)、FOC(电流矢量)、可总线供电、并排安装等功能,比M系列风头更劲。陆续推出升级功能的MH300、降级功能的ME300。
今天就来赏析一下MS300 2A7( 750W)  460V的做工用料。
上菜:

注意:上图中右边可以看到内部有白色的散热片,这是我改电路后外加的。

个人觉得外形设计还是非常漂亮的。无风扇设计呀!
上图中本来还有个挡板,但搞丢了。下图是2.2kW的挡板。

上图是5A5(2.2kW)的挡板,参考一下。

盖板有端子标识图,好品。
左边的卡扣不知被哪个二皮电工给折断了!

江海电容,CD294,105度2000小时。江海能进入堆料哥——台达的供应链不容易呀。这些年南通江海发展很劲呀!国货之光,顶!题外话,江海还有125度5000小时的产品CD29G。

驱动板上带MCU,负责整个驱动,通过高速光耦与主控板MCU交换数据。这样有很大的好处,一是可以简化线路,二是FOC(电流矢量)运算量很大,独立的驱动MCU可以降低MCU的要求。

忙中出错,主控板的照片搞丢了!用5A5(2.2kW)主控板参考。除了与驱动板接口不同外,其它是一样的。
大图警告:

右下角就是主控板与驱动板的接口,5A5(2.2kW )是通过电线排连接的,而2A7(750W)是通过插头直接与驱动板连接的。

要看到模块,必须拆焊,把驱动板从模块上分离开采能取下,模块两边白色护盖下面就是模块安装螺丝。

与IGBT模块(实际是IPM)是插头和引针双连接的,驱动等信号通过插头。

拆卸掉IPM。

楼下更精彩哟!

楼主:
继续。
精彩开始:

这个IPM还是第一次见到,查不到任何资料。

大图警告。

这个模块把变频器开关电源功率管、开关电源尖峰吸收电路、上桥隔离驱动,直流总线电流检测等全部集成在一起。所以变频器体积才能做得这么小巧。

显示面板。

突然就结束了!

补充内容 (2020-10-17 20:42):
IGBT模块打开,补图在4楼。

网友:
很不错。
只用过ABB550的和西门子430的。

楼主(2020-10-17):
模块上层驱动板背面

IGBT芯片

上是IGBT,下是二极管。

网友(2021-01-23):
楼主拆的很仔细,不错!

网友A:
江海的电容很好吗?一个客户的两台ABB11KW变频器都是主电容爆了,就是江海的电容,385V的电解电容,全部是从顶部爆开的,模块也炸了,连带着主板都坏了,只能换新变频器。其他ABB变频器用的主电容未知,大概率也是江海电容,不知道为啥这两台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海的电容很好吗?一个客户的两台ABB11KW变频器都是主电容爆了,就是江海的电容,385V的电解电容,全部是 ...

变频器用的电解电容,江海的质量在国内算最好的了,能进入ABB的供应链就已经证明是非常优秀的。与日系有多大差距我不太清楚,但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江海电容本身质量问题炸电容的情况,变频器炸电容过压是最常见的原因,其次是过温,随着温度增加电容耐压会下降。
ABB用的江海CD295 385V等级电容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坏的案例,IGBT模块和电容同时炸,大概率是电源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用的电解电容,江海的质量在国内算最好的了,能进入ABB的供应链就已经证明是非常优秀的。与日系有 ...

电源过压肯定不可能,那台设备上共有10台ABB的变频器,就是那一台炸了,其他的都没事;而且炸的那个变频器是带风机的,转速非常稳定,开机时设好转速就不再调整了,过热也不大可能,都在一个电柜里,只有那一台坏,确实很奇怪。

网友:
全拆了?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2021-02-27):
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江海=日立 日立=江海。在这类电容里全球质量排名在一个巴掌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过压肯定不可能,那台设备上共有10台ABB的变频器,就是那一台炸了,其他的都没事;而且炸的那个变频 ...

那应该就是电容质量问题了。

网友B:
我做的哈哈哈,这会见到好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哈哈哈,这会见到好亲切

吴江的打工人,你好!:lol:I问下,GBT模组是谁家生产的呀?

网友C(2021-10-03):
整个USB还是内部转的COM口。

还有,这货功能很多,但是硬件个人感觉做工不咋个扎实啊。

类同功率,松下的比台达个头大一圈,也贵一些。

真正用它PLC功能的估计少之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USB还是内部转的COM口。

还有,这货功能很多,但是硬件个人感觉做工不咋个扎实啊。

MS300系列基本台达低端产品,质量!还行吧!你懂!

网友(2023-02-06):
楼主拆的很仔细,几款对比,有收获。

网友(2023-07-21):
拆的真仔细啊

网友:
这个拆到精髓了(IGBT的内部构造)因为功率较小所以集成了

网友:
很专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