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买的宝贝,松勒zx7-315电焊机,拆开给看看!!

楼主(2020-08-28):
家里准备焊一个棚子,买了一个感觉超级好的松勒牌电焊机,拆开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买了一个套餐,带6米线、一个焊罩、一个刷子、5根焊条、一双手套,一共398元,其它的我也不太懂,我只是觉得推力调节是假的!是个配猴!大家觉得这东西怎么样啊?是不是超级好啊!!这个买完好评后返现20元,我已好评已得到了20元!大家给看看这东西咋样儿啊?

网友A:
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干点小活杠杠滴

网友B:
有人说输出正负有分焊把和搭铁。。我都随便接使用好像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干点小活杠杠滴

我也不懂啊!刺啦刺啦的!火光相当耀眼,是不是说明还可以呀!我就准备焊个棚子!

网友C:
看看我的,MOS管的单机313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输出正负有分焊把和搭铁。。我都随便接使用好像没什么区别。。

我这两天专门看了视频学习学习,据说是酸性焊条与碱性焊条需要调整一下,要不然有气泡,

网友D:
谢谢老大详细的讲解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MOS管的单机313到手

感觉比我这个松勒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大详细的讲解了

据我这两天的经验,焊机好不好试一根焊条就行,一捅一个眼就好!一捅就粘住就不好!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散热风扇的??

网友:
  小白有疑问看不明白  按照pdf上写 25度时50a 电流,100度时25a电流。
小白理解为按pdf标着,刚开机时50a乘4 最大电流可达200a,
然后随着使用igbt温度升高了,最大电流就达不到200a了。 可是下面还有两个75a电流的  不知道按那个算?
难道有黑科技 能让这个igbt 运行在75a状态???
有钳表最好用钳表看看最大电流是多少。
是不是能达到4mm焊条一直焊,还是得间歇焊?

还是我这个pdf找的不对  实际电流大于这个呢?

网友E:
看到调节的电位器 全塑料的? 输出 铝扁条?  居然不是铜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专门看了视频学习学习,据说是酸性焊条与碱性焊条需要调整一下,要不然有气泡, ...

常用的2.5和3.2是碱性焊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调节的电位器 全塑料的? 输出 铝扁条?  居然不是铜条。

是不是说明这东西就是垃圾?不过刺啦刺啦火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2.5和3.2是碱性焊条吧。。

不是,一般是酸性的422焊条,427是碱性的,我也不懂,从来没接触过电焊,这两天刚看头条里面学得,啥叫熔池,啥叫药渣,

网友F:
我也是这个牌子的焊机,不会焊,但是修补个东西能用

网友G:
靠!推力调节电位器竟是一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个牌子的焊机,不会焊,但是修补个东西能用

拆开看看,没准你的是正品我的是歪货!我也不会焊,不过我觉得别人会焊咱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推力调节电位器竟是一装饰。

对对对,这个词用得好!卖家一点喜欢这个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MOS管的单机313到手

什么牌子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