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改23块钱的艾默生675W服务器电源,增加输出插座

楼主(2020-08-28):
没打算改可调,缺个DC 12v测试的设备,便直接用12v 55A输出了。

图方便直接用了T插,抠个缝正好焊在金手指上,位置合适。

然后前面板三颗指示灯太暗,而且一般使用时是DC输出屁股一侧对着人,所以在输出又加了个输出指示的LED,

加了个小控制开关,完美利用原机金手指焊盘。

网友:
不是改可调啊?

网友:
电源涨价咯

网友:
我也喜欢简约风

网友A:
t插一个是不够的,我的电源都是3个t插起步,或者你可以做个转接板,1公转多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插一个是不够的,我的电源都是3个t插起步,或者你可以做个转接板,1公转多母 ...

有道理,谢谢

网友:
就是。买的人多,涨30啦

网友:
我的还在吃灰

网友:
厉害,使用过程有什么危险不。

网友B:
用盒子盖住 pcb板 是不是怕 炸管啊  哈哈
这么熟悉的场景

网友C:
听说外壳是地零直通?服务器用没问题,但如果平常这样用外壳真这样该怎么处理?

网友:
慢慢就涨价了 哈哈哈

网友:
短路哪几个触点才有输出?

网友(2020-10-21):
输出指示的LED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外壳是地零直通?服务器用没问题,但如果平常这样用外壳真这样该怎么处理? ...

地零直通吗?我回去量试试,不过我都是放角落的,触碰不到,作为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盒子盖住 pcb板 是不是怕 炸管啊  哈哈
这么熟悉的场景

这个好像侧面不是风口 这种可以热拔插的都是前后风口吧

网友:
当时我买的是20一个我买了4个 送一个现在还有3个 一个改了可调 最高好像17点几 吃灰了 倒是一个没改的 正在用着 当我正常的12v电源 我的灯 音响其实就是车机加俩喇叭 还有路由器以前用 现在用的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