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显示器坏了,联想L197wA,换上《你吃糠》电容完美复活

楼主(2020-08-28):
百度百科查的参数:
屏幕尺寸:19英寸 面板类型:TN 最佳分辨率:1440x900 背光类型:CCFL背光 屏幕比例:16:10(宽屏) 视频接口:D-Sub(VGA),DVI-D 点距:0.294mm 亮度:250cd/㎡ 黑白响应时间:5ms 可视角度:170/160° 消耗功率:17W 产品定位:娱乐影音,经济实用。这个显示器就是三星显示面板+长虹的电源+长虹的逻辑板。也可以说是长虹电视换上三星的面板,再贴上联想的标

还是CCFL背光呢,有一个坏了,拆开看看,也不知道那里坏了。又拆了一台好的,看看有啥区别。

一起拆了两个,电源板竟然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后来看了看,小的是09年的,大的是10年的产品,都是长虹牌CHANGHONG的电源,小的没输出,电源板提供5v给屏幕供电,14v给背光升压板供电。

多出来的一部分是音频放大,别的型号应该设计有喇叭,也没焊元件,简配了。

面板是三星的

去“阿嘚特shit”网站下载个手册看看

电压应该是11v才对

网上找了找电路图,竟然找到了

电源芯片的第一脚是VCC-12v,测了测只有9v多,所以问题出在此,可能不是ic的问题,先换个电容再说

在后面飞了个电容,没22uf的就用了个47uf的插电试试,竟然有5v输出了

原装是22uf的

又找了个你吃糠电容

替换怀孕的

这次安装高点,防止板子传热

你吃糠也安装高点,看旁边的肖特基,热的板子都黄了,烤的电容怀孕了,这个设计的不好,没有10年那个大板好

长虹牌的逻辑板

结果你吃糠电容因为吃糠吃多了竟然张太高了,把腿给锯掉,结果又和原装高度差不多了,还得让二极管烤

安装ok

大板子肖特基安装位置很高,给板子导热小。小板子设计的不好。

网友:
联想都不想用了,做工总是令人失望

网友A:
加长的脚最好套管

网友:
你吃糠,它吃糠

网友:
那个换上的1000UF,15分钟后用手摸摸。不要烫手指就没事

网友:
去找绝缘胶片, 隔离热源, 建一道隔热墙,  延寿~~~

网友:
我客户的HKC的19的988A,板子太热,加装一个12CM风扇散热!

网友:
肖特基把板都烤糊了,反正都拆了,用铝皮或者铜皮包一下做个散热吧,空间是有的,要是我的东西是这样我不能容忍。

网友:
把电容放倒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长的脚最好套管

不积灰应该没事???

网友:
联想的显示屏还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

网友:
修得漂亮,19寸的显示器现在都很少了

网友:
电容是个短板

网友:
我只会换怀孕的电容,楼主还会分析电路,换高压部分的电路,向你学习。

网友:
EPCOS?差点又上当了!

网友:
ccfl背光的才17W啊,功率这么小

网友:
不会把二极管延长脚呀

网友:
没怀孕的电容也坏了,这个很隐蔽,不好查。

网友:
不是设计的不好,而是加工的时候偷工减较了,你仔细看线路板,设计是有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