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就是4.7Ω吧

楼主(2020-08-28):
如题,用万用表测的是0.47,不知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电阻是4.7没错,如果你在线测0.47的话可能有别的地方短路或者什么情况,电阻一般故障都是断路

网友B:
在线测的话,测出来的就不单是这个电阻的阻值了。

网友C:
电阻没毛病,一般在线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4.7没错,如果你在线测0.47的话可能有别的地方短路或者什么情况,电阻一般故障都是断路 ...

但是看板子上电阻的一端连接的是电容,应该不影响,电容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毛病,一般在线测不准的

但是看板子上电阻的一端连接的是电容,应该不影响,电容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的话,测出来的就不单是这个电阻的阻值了。

但是看板子上电阻的一端连接的是电容,应该不影响,电容没有坏

网友:
3瓦、4.7欧姆,不会错的
你得焊开一只脚再测阻值啊,你这样测,不知道两端并联着什么东西的

网友:
还是干得少

网友:
为什么不断开一端测呢?

网友(2020-12-08):
4.7Ω没错,焊个脚出来测。

网友:
是4.7Ω,你要拆出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