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来点进口的日本安桥(东芝)DTS杜比数字解码5.1环绕声功放110V电压

楼主(2020-08-28):
399元/台,重量5公斤多,邮费伤不起实收,变压器自备
日本安桥(东芝)进口DTS数字解码5.1环绕声功放110V电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860506805.10.14657f1ayxDH81&id=625156572650

日本onkyo安桥HTX-22HD(东芝)真正高清数字杜比和DTS双解码5.1声道功放 日本本土销售机型110V电压 (特别提示:需自己另配100W以上220V转110V变压器),全日文标识,马来西亚生产。总功率210W  6声道功率输出 30W*5前中环绕+60w低音炮,安桥HTX-22HD功放是世界首套高清HD音响上主机,应用于安桥多个产品型号上,在HTX-22HD微型2.1   3D音响、HTX-22HD+sks11微型5.1音响系统、HTX-55HD回音壁音响、HTX-77HD落地式2.1音响、东芝电视柜音响等都是这台功放主机,影响力巨大,可见素质非凡,也是次时代功放的基础机型。

此功放可搭配不同数量音箱进行多种组合,玩法多样,怎么组合都超值:

1、接一对主箱和无源低音炮,和安桥HTX-22HD一样就是一套高端多媒体电脑和游戏用2.1有源低音炮,虚拟环绕声,音效出众;

2、前置中置接上一条无源回音壁,再加上无源低音炮,那就是一套安桥的回音壁影院,安桥售价高达399欧元的HTX-55HD也就是这种设计,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

3、搭配5.1无源音箱,那就是一套真正数字解码的小型环绕声家庭影院系统,全套安桥2HD-5.1的的售价也是399欧元。本店有美国RCA的无源5.1音箱套装可以搭配。

4、在以上搭配基础上,自己再配上高档外置蓝牙接收器,可升级为蓝牙5.1杜比DTS功放。

5.尺寸(毫米):175宽110高310深     重量:5公斤

网友:
这个牛啊,可以直接用于电脑啊

楼主:
回音壁 自己装 35元包邮福利价 美国RCA回音壁带喇叭半成品 无源长条音箱
美国RCA带喇叭木质回音壁箱体 无源长条音箱注:默认百世可到区域,疆藏青海等偏远区域不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2f354702P9dE6u&id=611444186884&ns=1&abbucket=11#detail
带喇叭木质回音壁箱体带喇叭半成品 美国RCA品牌回音壁箱体,国内代工厂半成品,无源长条音箱,里面没电路板,内装高低音喇叭,当喇叭和箱体卖,可以直接接功放使用,也适合自己DIY改装,加块蓝牙功放板,就是一条蓝牙回音壁了,也可以作为长条中置放电视下面或环绕一体箱挂在后墙增强环绕效果,裸机无包装堆放运输,免不了外面贴皮有挤压擦痕和小磕碰,成色如图,不退不换。
另搞到一批同品牌非原型号的2.1声道蓝牙功放板,只需将箱体后背的小孔扩大即可简单组装成回音壁,宽窄完美匹配,功放板需另购
基本规格:
尺寸:长高深940Lx70Hx94D毫米,因尺寸较长,快递会收取发泡费用
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品牌,四喇叭两高两低
顶板开口 160x17mm(沉孔160x22mm)
后面板开口145x22mm
前面板开口168x48mm(沉孔194x55mm)
美国RCA  2.1声道蓝牙回音壁功放板 DIY改装 12V供电 可带无源低音炮

网友:
难道没有坛友价吗?

楼主:
福利福利!12元包邮 2.1三声道蓝牙功放板 适合漫步者/现代等2.1低音炮改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860506805.37.25657f1adMGe34&id=588450011889
剩下不多,极速清仓,12元包邮 2.1三声道低音炮蓝牙功放板 带音量和低音调节  9V交流(直流)电压,适合漫步者/现代等2.1低音炮改造升级成蓝牙音箱,请说明来自论坛。
原来是2.1电脑低音炮上的蓝牙功放板,总功率10W,功率不大,带有音量和独立低音调节,原设计为9V交流电压供电,8--12V直流(电流不要大于2A)也可以,只是接入焊接位置不同,3.5立体声左右声道输出接口,低音炮有输出引线,AUX输入信号端需要自行焊接,自己另配上9V电源,接上喇叭就可以响,适合漫步者现代等有源音箱改造,店主非技术派,随机发货,功放板一块,含主音量和低音音量电位器,无其它附件,3.5喇叭线需要另购买,电源请自备。
板载元件:15290/DSTH508006蓝牙芯片,音量和低音调节电位器,3.5立体声卫星箱左右喇叭输出接口,LED显示灯,两块功放芯片是TEA2025B的小功率芯片,不过漫步者R101V用的也是这个一样IC,2200微法耐压16V滤波电容1个,低音炮接线,信号输入端在板子底部
尺寸:80x70x40毫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860506805.49.4d9c7f1akohEzm&id=587197280251
还有这种,带面板和信号输入线的,其它与上款一样,连面板都可以直接换的,16元包邮吧,请说明来自论坛。
2.1低音炮蓝牙功放板 带面板 嵌入式沙发音箱用 交流9V电压

楼主:
无维修能力的勿进!150元包邮,美国RCA 无源5.1音箱 木质低音炮 套装家庭影院音箱 坛友加送故障主机一台(重量较大,大多数区域包邮,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海南内蒙须补10元邮费,青海西藏新疆,抱歉不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860506805.20.63d97f1apoLsEK&id=603660403247
特价处理几套美国RCA套装家庭影院,对外只卖6件套无源音箱,坛友加送一台故障功放主机,无源音箱6件套含无源低音炮,音箱测试均声音正常,全新有泡沫包装。
加送的功放主机是故障机,不通电,原来设计为DVD功放一体机,6声道5.1功率输出,带杜比数字解码,工厂半成品,没有安装DVD机芯,是110V供电的,主板电源板均在,部分电源板电容爆了,应是误插220V造成,均按不通电配件处理,机子面板缺少一块装饰板,有维修技术坛友可以考虑,无能力的勿进,原主机带有收音/AUX/杜比数字解码功能和光纤输入,据说通过光纤输入能够享受真正环绕声效果,不通电此功能也就不谈了,能折腾捯饬搞好的还可以利用AUX输入加蓝牙接收器升级成蓝牙5.1功放。数量不大,先到先得。特价处理,不退不换呃,请说明来自论坛,否则主机不送,这是和坛友之间的秘密

上面两图是对外公示的6件套无源音箱,坛友加送下面的故障功放主机,缺机芯、缺装饰面板,机壳会有轻微变形和瑕疵,机壳没上螺丝,当配件卖,请勿要求过高

楼主:
日本onkyo安桥HTX-22HD(东芝)真正高清数字杜比和DTS双解码5.1声道功放 日本本土销售机型110V电压

网友A:
没看到110v. 只看到110瓦。

网友B:
日本安桥(东芝)进口DTS数字解码5.1环绕声功放,应该有6个声道输出啊。
只看到有5个声道输出啊,还有一个声道输出后面板没没找到,点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110v. 只看到110瓦。

那个东芝LOGO下面:  定格110V  50//60HZ是电压 110W是开机后耗电功率,待机功率0.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安桥(东芝)进口DTS数字解码5.1环绕声功放,应该有6个声道输出啊。
只看到有5个声道输出啊,还有一个 ...

原来设计是低音炮与功放一体的,低音炮输出接口在机内板子上有个2P接插接口,

楼主:
日本本土销售机型,质量应该相对不错,不会出现像汽车那样,国内专供,减配的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芝LOGO下面:  定格110V  50//60HZ是电压 110W是开机后耗电功率,待机功率0.2W ...

你确定是110V不是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110V不是100V........

不好意思,是我们没认真核对,日制电压是100V,不是110V,美制是110V,但购买变压器还得是220V转110V的,没有专门的100V变压器,这个和国内与欧洲电压一样,国内220V,欧洲是240V,国内和欧洲电压制式通用,电器电压适配允许有浮动值

楼主:
安桥HTX-22HD功放是世界首套高清HD音响上主机,应用于安桥多个产品型号上,在HTX-22HD微型2.1   3D音响、HTX-22HD+SKS11微型5.1音响系统、HTX-55HD回音壁音响、HTX-77HD落地式2.1音响和东芝电视机柜音响等都是使用这台功放主机,影响力巨大,可见素质非凡,也是次时代功放的基础机型。

楼主:
低音炮输出接口在主板上,是个2P接插件需要打开顶部机壳,几排铜条旁

楼主:
接一对主箱和无源低音炮,和安桥HTX-22HD一样就是一套高端多媒体电脑和游戏用2.1有源低音炮,虚拟环绕声,音效出众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设计是低音炮与功放一体的,低音炮输出接口在机内板子上有个2P接插接口, ...

18楼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