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OPPO5V2A充电头

楼主(2020-08-28):
捡一个充电头,拆开看看。
OPPO充电头。这几天下雨,比较脏,这是已清洁后的模样。

USB插口。

参数。

菜刀大法。

开了。

板子。两只10uF/400V电容已鼓包。

反面。

芯片。

整流桥。铜箔有烧断,经测量整流桥没坏。

肖特基整流管。

没拆过OPPO的充电头,看样子像真的。两只电容鼓了,保险管烧断,一处铜箔烧断,其他未见异常,有时间再弄,即使修好了,其实也没啥用。
谢谢围观!

网友:
2安的充电器还是有修理价值的

网友:
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分享。。。。OPPO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A:
里面温度不低,电解有破壳而出的趋势~

网友B:
设计问题,电容鼓包了

网友:
什么刀,三刃木?

网友(2021-01-25):
 正好要买一个充电头。

网友(2023-12-19):
这个充电器有线损补偿吗?线损补偿电压大概到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温度不低,电解有破壳而出的趋势~

这个充电器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吧,电解电容时间久了就容易鼓包,不一定是温度高,放着不用反而更容易鼓包,特别是放了几年之后,电解电容本来没鼓包的,但如果直接拿出来就用,就容易被击穿或是鼓包。放了几年的电解电容最好是别直接用,要激活一下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问题,电容鼓包了

这个设计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