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种选择开关的原理和判断方法

楼主(2020-08-28):
在一台马兰士功放上看到的输入选择开关,跟普通的不一样,不懂原理一个旋转档位的东西后面连一条连接带,旋转时连接带不动,连接带另一头接这个东东请问这个怎样判断好坏?

网友A:
找到刀和掷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动作连接线,去量开关触点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刀和掷就可以了。

是拆开白色那部分还是整个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动作连接线,去量开关触点情况。

开关触点在哪?

网友:
电路板拆下来,量背面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