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3d万用表完美改装锂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

楼主(2020-08-28):
2017年,我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发过一个:优利德ut33d万用表完美改装锂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的帖子,现在重发一下,给大家做做参考。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343687&extra=

偶然发现,跟了我多年的ut33d万用表的hold开关,也就是数据保持开关是双刀双掷开关,这个开关根本没用过。用这个开关可以做锂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的切换。和使用一个锂电池,用升压板的方案比,2个锂电池的效率高,简单高效!

楼主:
开关按下为1.2 4.5接通,开关复位为2.3 5.6接通

网友:
牛逼  两块不一样的电池串联使用

网友:
脑子好,就是手艺有点差

网友A:
每次看见改万用表电池我都提醒下,量220电压时候万用表是热底板,所以一般都需要拆螺丝才能换电池,你的充电口在测量220的时候,表笔黑接火线时候会带电,万分小心,其实充电一半年不充一次,还是藏起来接口安全。

网友:
总觉得这种折腾得不偿失
出了这块表,再加点钱换支持7号电池的d+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见改万用表电池我都提醒下,量220电压时候万用表是热底板,所以一般都需要拆螺丝才能换电池,你的充 ...

多谢提醒,这个我考虑到了。

网友B:
我之前也改个,34063升压,hold作开关及充电。
小表方便。扫地摊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改个,34063升压,hold作开关及充电。
小表方便。扫地摊必备

你这个改得不错,电池可以续航很长时间

网友:
麻烦!还是升压电路的好使……

网友(2023-02-17):
想法很好,不够8.4v表工作正常吗?

网友:
充电的时候要按开关,冲完再按一次?赶紧有点麻烦~~

网友:
这表我准备入手一个老版的33b
据说口碑不错,新版大屏幕肯定更好,但是电路据说差,就不折腾了

我就搞来测电池的,争取黄鱼20元左右到手
但是想想,电池还不值20

网友(2023-11-16):
这表的电压正极看来是通病呀,我的也掉孔了

网友:
每天都来村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见改万用表电池我都提醒下,量220电压时候万用表是热底板,所以一般都需要拆螺丝才能换电池,你的充 ...

把万用表改成无线充电就隔离高压了

网友:
这个办法巧妙,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2025-07-03):
这个表测量显示反应快不快,如果不快就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