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数字电桥测电阻问题

楼主(2020-08-28):
最新修了一个工控板,换了一个10K排阻就好了,用万用表测量排阻阻值都没问题,就用数字电桥测了一下,测出来阻值都差不多,唯一有区别的是电桥右边一个副显示器显示出来的值不一样,好的脚0.0002,有问题的脚0.0008.我只知道测电容时会显示损耗D、品质因素Q,测电阻时这个值表示什么难道表示电流?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A:
同不懂,但是我可以瞎猜一下
是不是电感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不懂,但是我可以瞎猜一下
是不是电感损耗?

电阻哪来的电感损耗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啊。只有电容的

网友B:
这是显示的Q值,品质因数!

网友:
线绕电阻值会比金属膜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的Q值,品质因数!

电阻没有品质因数这一说法吧。好像电容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没有品质因数这一说法吧。好像电容才有

怎么来说呢,优高台式LCR电桥不接地线,测量电阻是容易出现电平偏置,副参数为单精浮点格式,出现这种误差很正常。测量电阻时副参数应该为D值,无感电阻出来0.0002-0.0008之间浮动很正常。

网友:
不说表的问题,我想知道这个电阻这个状态真的影响电路工作,也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哪来的电感损耗

这很正常 又不是理想电阻。不但有杂散电感 还存在一些杂散电容。这是正常的。

网友:
电容  电感  电阻  都有参数的,三者都有品质因数,我的电桥比较简单,每个功能只能显示一个默认参数,测电容显示D值,测电阻显示Q值,Q值跟感抗啥的都有关系的!可以明显看出线绕比金属膜的Q值大的多!

网友:
有电桥就是高大上哈哈,看来得搞一个了

网友(2020-10-05):
能用这种排阻,,阻值有9K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2021-04-24):
估计装回去又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