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捷达CD加装的蓝牙模块音量太小求助

楼主(2020-08-28):
多方参考资料   按照如下的图纸 给车载CD加装了蓝牙模块。
基本原理是这样:
      车载cd切换到AM时,有个脚会有8V的电压,切换到其它模式,这个脚没有电压。通过这个脚来控制蓝牙模块的工作及输出。
大概流程是这样:
      这个车载CD的音频处理是PT2313L 它的14脚 和10脚是FM/AM模式的信号输入端口(就是下图中的A1,B1),我通过一个5脚继电器和一个8脚继电器来完成信号切换工作。
当FM模式时,5脚继电器不工作,FM的信号通过8脚继电器的常闭端输出到PT2313L(A-C104-A1-PT2313L的14脚)(B-C127-B1-PT2313L的10脚)。
当切换到AM模式时,5脚继电器工作,蓝牙模块有电,8脚继电器常开端闭合,PT2313L的14和10脚接收到了蓝牙的音频输入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收音机FM模式音量正常,切换到AM时,蓝牙模块过来的音量(CD和蓝牙模块及手机都调整到最大,没有杂音)很小很弱,即使经过后面的功放放大后,也只能是DJ变成轻音乐。。
(信号线路中不接C127和C104没有变化)
大伙有可能的给指点指点呢  不剩感谢

楼主:
天啊 咋个没有人指导指导呢

网友:
什么蓝牙模块?没有输出没运放放大?

楼主:
应该是没有放大。接接耳机还行。自己能加上去不?

网友(2020-12-19):
静音电路起作用了吧,有三路输入都试试看

网友:
耳机的地线有没有和车载功放的地线接上?没接的话肯定声音小了

网友(2021-01-29):
我在改装一个日产CD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