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一个100元出头的万用表

楼主(2020-08-28):
想买一个100元出头的万用表,请大家推荐一下品牌型号。
另外也想问一下,那种20元左右的万用表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求推荐个万用表,百元以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622

网友:
再烂的万用表限制它的也不是使用寿命,家用哪用得着百元

网友A:
咸鱼,买嘉利创的赠品表,性价比很高,3位半的,30左右

网友:
优利德60块钱的33a+足够了
再高就直接上带示波器的万用表吧,纯万用表没啥玩头

网友:
特安斯801c  大概60
ut136b+ ut136c+  大概70
或增加预算ut61e  大概230或减预算伊莱科x3 大概9元
或直接一步到位福禄克8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买嘉利创的赠品表,性价比很高,3位半的,30左右

都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