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雅兰仕Q8蓝牙版拆解电路

楼主(2020-08-28):
雅兰仕Q8蓝牙版拆解电路

1个蓝牙主控,3个8脚功放芯片,具体型号看不清

网友:
雅兰仕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yns了

网友:
雅兰仕还不如漫步者了,做工真心令人伤心

网友:
上面的两个应该是双运放,音调用的,下面的8脚是功放

网友:
我的Q8有一个卫箱没声音了,我度了喇叭是好的,可能是功放板坏掉了,但是在拆功放板的时候拆不下来,强拆又怕搞断掉,请问楼主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杰理方案的只能听个声吧!!

网友(2025-06-05):
捡了一个,电源线断了,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