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元更换车窗玻璃升降电机

楼主(2020-08-28):
前几天左前门车窗玻璃不能升降了(其实在一年前就断续断续的时好时坏,只是这次彻底不能用了),开始以为是按键或电路板有问题,修车师傅拆了说是按键问题,原准备买按键换的,结果问别人说是电机问题,3年内的车免费换,而且这问题还不是个例。我想即然不是个例那我这个6个年头(实用5年多)的车能换么?然后打售后电话说是要去检查,前几天去检查,然后和厂家沟通,结果可以免费换一个。这不,今天就换了。

这门的电路板和遥控器差不多

网友A:
其实就是设计或用料问题,厂家召回。别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设计或用料问题,厂家召回。别克吗

工单上写着福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设计或用料问题,厂家召回。别克吗

好象是长安福特

网友A:
百年福特,毁于长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年福特,毁于长安

感觉长安的自有品牌里CS35还不错!

网友:
超过保修期了还能免费换,很良心的

网友:
博世给博泽代工的

网友:
一般汽车维修店让换新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长安的自有品牌里CS35还不错!

CS35隐蔽地方生锈

网友:
6年还能免费修,服务真是太给力了!

网友:
同是长安福特,刚过保就什么都不管了

网友:
很多时候是接插件锈蚀了接触不良,电机本身可能并没坏

网友:
是福特福睿斯?上个月也是主驾,换了一个电机,280杂牌。保一年。

网友:
一看就是屌克斯,完全是设计缺陷。

网友C:
去年给同事换过10年别克凯越的门玻璃电机碳刷,5元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年给同事换过10年别克凯越的门玻璃电机碳刷,5元搞定。

这种碳刷一般不都是集成在塑料壳体上吗,好像不大容易买到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D:
这种碳刷一般不都是集成在塑料壳体上吗,好像不大容易买到

很容易买到,有烙铁一下就换上了。

网友:
我老婆的10年长安志翔,前些天右后摇窗机坏了,拆开马达不通,拆解电机发现两个马达引线端内部有两个常闭温控开关,其中一个不通,直接短接修复

网友:
看来这真是质量问题啊,不然6年了还会免费给你换吗?你看看现在的军工豹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