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4G-8G通刷)第三方优化刷机固件

楼主(2020-08-28):
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4G-8G通刷)第三方优化刷机固件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4G-8G通刷)。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1. 准备一条TTL线(CH340G 记得按照自己系统版本找店家个驱动)
2. 下载putty软件
3. 拆开电视盒,接好TTL线,接线方法256三个针脚对应GND、RX、TX接上即可
5. 打开资源管理器找到端口选项下方的CH340G(PS:记好此刻端口号后面的COMX 例如COM4)右键属性选择端口设置把第一选项的秒改成115200 保存
6. 打开Putty 看图设置 设置完点击弹出的窗口 电视盒开机的同时连续按下CTRL+Z 进入Mboot

刷机方法:
1. Mboot下输入mmcinfo,回车,查看返回信息
2. U盘格式化为单分区FAT32,把MstarUpgrade.bin放入U盘根目录,插到盒子上(PS:不是单分区也行 但要把文件放在第一分区)
3. Mboot下输入usb_bin_check,回车。等待刷机完成自动重启
4. 刷完重启后,建议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密码6321)
5. 如果Mboot模式下复制粘贴输入以上命令出现错误请手动输入!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srx3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2020-11-27):
谢谢楼主分享,试试这个,不知能否刷机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是不是所有的B860AV1.1都可以这样刷?这个芯片支持游戏吗?

网友:
固件。百花齐放。。谢谢坛友分享。

网友(2021-01-09):
谢谢楼主分享,终于找到这个了

网友(2021-04-07):
山西电信B860AV1.1 8G机器刷此固件已成黑砖,ttl跑马只有四行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该机是山西电信版本的   ,由于刷了  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通刷固件    ,
导致开机黑屏,ttl只有4行,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请求大神帮忙!谢谢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网友B:
晨星MSO9280有后门,其实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晨星MSO9280有后门,其实很方便…

求后门!求后门介绍。

网友:
太有用了,好几个机顶盒都需要处理

网友(2021-05-20):
刷了4g版的,root还需把一个认证文件去掉,不然还是会跳认证

网友(2021-06-23):
刷了这个变砖了,ttl不跑码了,无显示

网友(2022-03-27):
试过了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安装 U盘里的软件,只能从当贝市场下载,当贝没有直播软件了。

网友:
不是所有这个型号都能刷,湖北电信的不行,根本输入不了命令。

网友:
刷好了,我再回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2022-04-30):
引用 网友A:
该机是山西电信版本的   ,由于刷了  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通刷固件    ,
导致开机黑屏,ttl只有 ...

你得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弄好了吗

扔垃圾桶了,找了好多都没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