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物利用 制作U盘外壳

楼主(2020-08-28):
U盘原来是推出式,卡子坏了,插的时候老是缩回去,拆了外壳光了用了几天,感觉有点割手,突然来灵感,网上买了点透明的树脂胶,弄了个结实漂亮的壳
制作过程忘记拍照了,第一次做出了点小意外,U口向下弄了个模具,结果树脂全从铁头那里漏出来了,还干在里面了,经过抢救,3.0针脚没保住,目前只能当2.0U盘使用了。

网友:
大哥,你的手

网友:
幸好这东西发热量不高,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

楼主:
今年不知道怎么了,起皮,看着吓死人

网友:
数钱数磨破皮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比一般的树脂U盘薄 窄。要是能做出盖子就完美了

网友A:
换个u口就好了很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口就好了很简单的事

这还能拆开?

网友B:
之前我也折腾过
还抛了个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折腾过
还抛了个光

用啥抛光?我试了牙膏,不行,可能最后一次的砂纸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不知道怎么了,起皮,看着吓死人

应该是缺维生素了 ,吃点金施尔康

网友C:
400#开始---5000#中间尽量不要跳号,最后用棉布,一准玻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开始---5000#中间尽量不要跳号,最后用棉布,一准玻璃一样

有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啥抛光?我试了牙膏,不行,可能最后一次的砂纸粗了

好多年钱弄得,忘记用的啥

楼主:
电路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做的。

大神做的漂亮

网友(2021-07-01):
牛B啊,用飞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不知道怎么了,起皮,看着吓死人

鹅掌风,找中医看看吧,可以去根。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已经治愈了,中医说是血热血燥,记得当时开的药里面有蝉蜕、何首乌、车前子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