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2.0 HUB DIY 4口 MA8601 Type-C micro-USB

楼主(2020-08-28):
闲来无事自己画的USB2.0 HUB,MA8601主控,网上原理图很多,4口,支持TYPEC,Micro-USB输入,支持外部5V供电,传输数据稳定,正常的USB2.0速度,平时自己主要是插一些串口模块,Jlink,STlink,U盘,移动硬盘之类的东西。用TYPEC数据线插到机箱后置USB口,不接辅助供电的情况下,可以带起两块移动硬盘,我自己用着还不错。

网友A:
有C就好了,MICRO可以扔进垃圾堆。

网友B:
建议把地线花孔的通孔连接桥宽度设到0.4mm或以上.
我习惯把所有方形焊盘做圆角处理,泪滴做90-100,固定孔做PTH这样地线有补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地线花孔的通孔连接桥宽度设到0.4mm或以上.
我习惯把所有方形焊盘做圆角处理,泪滴做90-100,固定孔做P ...

好哇,后面画板的时候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就好了,MICRO可以扔进垃圾堆。

两种都有的话,随便捡一根线就可以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