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不懂就问 这样的电箱如何定位导轨位置 感谢

楼主(2020-08-28):
单开门的 位置随心所欲 这样的有空开空位的如何定位 方便些  请各位前辈 分享下经验   谢谢

网友:
把用一个开关和导轨摆上去直接在导轨上面画线。

网友A:
35毫米导轨后面贴个双面胶,然后卡两个空开,空开摆洞上,然后关门,导轨就自然固定在里面了,然后打螺丝固定导轨是最完美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毫米导轨后面贴个双面胶,然后卡两个空开,空开摆洞上,然后关门,导轨就自然固定在里面了,然后打螺丝固 ...

好主意...

网友:
用导轨压一个断路器上去,然后盖好盖子,调到适当位置,用记号笔在导轨上点好标记,然后打孔。

网友:
请参照3楼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毫米导轨后面贴个双面胶,然后卡两个空开,空开摆洞上,然后关门,导轨就自然固定在里面了,然后打螺丝固 ...

这种电箱设计反人类啊!

网友:
哈哈這個是給高手用的,隨心所欲……